[综合] 废弃机械硬盘怎么盘?简易制作DIY烙铁支架焊接PCB辅助夹具[20P]

楼主(2020-01-05):
马云店的烙铁焊接支架20-30来块一个,吃不消
家里废弃机械硬盘好几个,盘一个焊接支架不花费

1250X703

进阶版分割线进阶版分割线进阶版分割线进阶版分割线进阶版分割线

网友:
给个建议,烙铁架子别接触烙铁头,那样热传导到底座,浪费电量

网友:
:lol:q 我家好多硬盘

网友A:
这种线细,焊的时候应该会晃,估计精细焊接不适合。普通焊接肯定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细,焊的时候应该会晃,估计精细焊接不适合。普通焊接肯定是没问题的。 ...

原本用2.2mm,由于太硬难以弯曲才用1.7,自己选择合适铁线!可以3个夹子同时固定

网友:
学习了,家里还有不少ide的废旧硬盘,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