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三把残机拼凑一把有遗憾的充电钻

楼主(2020-01-05):
下午比较空闲,早前捡回来的三把残机,还是整理一下吧,一把电机没有后盖,一把控制板冒烟了,一把变速箱是好的,但是钻夹头合不拢,好吧,先拼凑板子和电机,无论怎么换,电机上电后都不启动,要换向一次才可以启动,三个开关都试过故障一样,看来控制板某个元件有问题,好在换向后可以启动,顺带给变速箱换油脂一下,最后清洗干净外壳,装起来,然后上虎钳夹住,打掉钻夹头里面的反丝,然后钻夹头夹住六角扳手,用上延长杆顺时针拆卸钻夹头,好吧,折腾一下午最后得了个有遗憾的充电钻。

楼主:
世达无刷充电钻就是威克士代工的,

网友:
无刷的好啊

网友:
还是无刷的哪里捡回来的?我也去捡几个回来玩

网友A:
把开关或者驱动板修好,才完美

网友B:
无刷的啊,一般人玩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开关或者驱动板修好,才完美

又要贴钱上去,算了,修旧如旧吧,好过一堆零件到处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的啊,一般人玩不了。

这不就是威克士的控么  便宜的十来块 一样的也就五六十

网友C:
换向后可以启动,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向后可以启动,不明白什么意思?

正转和反转切换一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转和反转切换一次

这玩意儿是不是有霍尔,量量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是不是有霍尔,量量是不是坏了。

代换了电机也不行,好的板子没有了,只拼出这一块有瑕疵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