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山寨慧荣主控U盘 快速鉴别黑片和正片

楼主(2020-01-05):
注:此方法仅供参考!!!
1.慧荣的U盘量产工具分为两种,1是正片工具、2是黑片工具、

2.了解USB协议的同学应该知道,USB总线需要VID PID作为识别码

3.而慧荣给不同的工具分配了不同的PID VID码

4.正片工具的VID为8564,而黑片工具的VID为090C、(PID均为1000或2000)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ChipGenius查看USB的VID PID码来判断是正片/黑片工具

5.以下是两者PID VID的区别:

6.ChipGenius查看到USB的VID PID码:

PID=8564 为正片工具(不带扫描)

PID=090C 为非正片工具(带扫描/黑片工具)

7.判断依据阐述:
正片 拆机片的坏块数不超标,用正片工具量产  速度快 时间单位效率高、(正片工具有坏块数限制,超过限制会提示坏块过多不能完成量产)

脑子正常的人不会用黑片工具去量产正片,量产速度太慢了(不排除有杠精) (黑片工具没有坏块数限制,可以低格扫描坏块完成量产)

而坏块数爆表的降级(S8 SG之类的),白板,自封片, 黑片基本都过不了正片量产、自然就只能用带扫描的黑片工具了、

当然,也有少部分品质比较好  坏块数比较少的白片和自封片能过正片工具

所以用排除法,结果就很简单了:
PID 8564是正片工具,能过正片工具的肯定是品质不差的闪存、

PID是带扫描/黑片工具,用到扫描/黑片工具了,那么闪存自然就不会是品质好的闪存了、

PS:
1.3281 3280的高格版本也是090C
2.部分带扫描的工具是可以手动设置不扫描/高格方式量产
3.3350不清楚
4.不保证100%完全正确,仅做参考

网友A:
量产时可以随便更改VID PID码吗?做U盘启动 主板识别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时可以随便更改VID PID码吗?做U盘启动 主板识别有影响吗?

可以改,但是不建议改,因为PID VID码是USB IF组织分发下给各USB设备商的,改了有可能会识别出错,比如慧荣8564 090C改成别的,主板就不会当成USB大容量存储设备了

网友B:
慧荣量产后,制作成双启动(USBCDROM+USBHDD) 无法在AMI UEFI中识别USBHDD分区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29963
VID PID 需要更改一个才行,之前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所以量产改其一

网友C:
下载过feya做的全系列集成版,印象中默认都是090C啊。

网友:
这个是新知识,留个记号,或许以后能用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慧荣量产后,制作成双启动(USBCDROM+USBHDD) 无法在AMI UEFI中识别USBHDD分区
http://bbs.mydigit.cn/read ...

我是CDROM  HDD主板下都不认 改这个能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过feya做的全系列集成版,印象中默认都是090C啊。

民间大神集合什么ABCD1234都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CDROM  HDD主板下都不认 改这个能解决吗?

你把pid改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民间大神集合什么ABCD1234都见过

默认090C的量产工具也不少,只能做参考标准之一,具体正片黑片还得拆机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090C的量产工具也不少,只能做参考标准之一,具体正片黑片还得拆机看 ...

正片都是8564,都090C带扫描了还想看正片,西瓜盘是正片结果怎么样,不都是坏块一堆堆的?

网友:
仅供参考,我的雷克沙u盘是大s的b05a颗粒,al级别的,没量产过,主控3268m,vid=21c4 pid=a838
我自制的u是东芝的9t22拆机片,主控为3268p,vid=090c pid=1000

网友:
这个可以随便改,大容量储存设备是一个描述符,和vid没什么关系
我一般VID 090C PID 主控型号

网友:
LZ搞错了,MassStorage是固件中--USB描述述符中--类码取值控制的,不是VID/PID。

VID/PID更多的是作为收会员费的工具。

有些BIOS/Linux软件确实是想用VID/PID作为判断USB设备的依据之一,但很明显,
这种方法很不可靠。
==========================================================
AMI BIOS下必须修改VID/PID(090C/1000改成其他值)是wuwuzz和我们原创的,就是因为
AMI BIOS用这个判断方法,造成"一竿子打死一船人",正常SMI盘也受害,所以得改。
===========================================================
早期的SMI工具(那时还没有黑片垃圾漫天飞的情况),正片VID/PID就是用090C/1000...

网友(2020-02-11):
外面买的U盘序列号一般不改,都是默认的
正片大概都是类似AA***********
黑片(Dyna开的)大概都是类似CCYYMMDDHHmm****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  人才啊

网友(2020-04-01):
引用 楼主:
民间大神集合什么ABCD1234都见过

还有2013 0917这样的
这个vid和pid应该是生产日期
pid直接模仿is917

网友(2022-01-19):
三星BAR和BAR+的VID全部都是090C,难道使用的都是黑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