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现在笔记本很耐用啊

楼主(2020-01-05):
俺当年2199买的神舟,几年来小打小闹的自己动手升级,到现在也够用。(从不玩游戏)

网友:
看做什么用吧,做视频相关的,尤其是特效,多好的电脑都感觉不够用。。。

网友:
性能过剩的年代,上个网4G足以。

网友:
这配置用个稳定的固态,足以应付大多应用了~

网友:
478针的双核笔记本现在都还多得很嘛,差不多都是10年以上的了。
磁带机为啥很多不能用了,一个橡胶件老化,二是电解电容老化失效。笔记本就不一样了撒,电容都是固态电容,无橡胶受力传动部件,只要当时的焊接工艺到位,要用烂真的有点难。

网友:
确实,我神舟笔记本也快5年了,前两年还进过一次肠粉汤汁到里面去,还好手快让本子斜着从边角流出来了部分,不过触摸板上两个按键一到潮湿天就会黏住,开机键也是。

当时拆开看主板索性没有沾的汤汁,本想全拆出来拿后壳仔细清洗的,奈何没经验死活拆不下主板,硬掰差点弯了,再拆小板的时候还把音频线接口卡扣扳断了....花了好大劲才把碎片塞回去卡住,功能没缺失哈哈哈

网友:
我用的是3320M核显的平台,上上网看电影还是够用的,感觉生活压力大了,对游戏无感了,以前弄个高档一点的硬件很有成就感,现在呢,用个淘汰多年的配置还能应付自己的日常,而且还有余量,知足了

网友:
我12年买的华硕P43Sj,CPU是B960的,本来打算换个I7-2630Qm玩虚拟机的,现有的不支持虚拟化,虚拟机装不了64位系统,有段时间想虚拟机玩黑苹果和路由器系统,不过想想还是算了,花了200加了一根2G内存条和换了一个240GB的杂牌固态,光驱拆了买了一个光驱架把机械硬盘塞进去了,感觉还能再用三年,一般用的少

网友:
我还有一台04年的ibm本,网页看视频都卡,不过用来当业余的工控机用还是能胜任的~

网友:
哈哈,我的联想b460,十年前2000出头,现在换个固态,还在单位用

楼主:
这么多年也没出毛病  大神船质量也可以

网友:
560P,8G,256G,WIN10,

网友:
我现在还是用十年前的联想X200上网,玩玩坦克世界还行。

网友:
家里还有个戴尔XPS M1330,T6600(后来由于经常过热关机换了T7700) 4G内存,原来安装win7,现在换回XP用来给CD抓轨。。。
除了键盘ESC坏掉以外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从不玩游戏, 真的没有必要买独立显卡。

独立显卡发热量大,大部分的笔记本瘫痪,都是发热量大,导致的问题。

网友(2020-02-09):
T8300. 4g. 120ssd,拿来轻办公和追剧丝般顺滑

网友:
我的还是1代I3   也是用的540M显卡,当年这卡很厉害的说   还能小超频到550M

网友A:
你2199年买的 穿越回来的吧。。

网友:
只用来上网、文字类办公、网络视频的话,其实这个配置都够了,又省电还很轻薄。
玩游戏特别是大型3A游戏,能流畅游玩的笔记本那价格和体积是不敢想的(曾经用过一台外星人17R5,机器加上电源比我其中一台式机的主机还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2199年买的 穿越回来的吧。。

219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