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移动盒子

楼主(2020-01-05):
外观卡扣没有螺丝,上盖真的很有手感。双层散热主控,内存,闪存无线芯片刷机接口
大神们,只当电视盒子用,不要游戏,有没有好用的固件推荐?谢谢。

网友:
lakka游戏机了解一下吗?

网友A:
没啥好用的。。。我联通机顶盒1+4而且有wifi.,自己ttl把系统删掉,故意让联通给我换一个新的。。。结果新的机顶盒没有wifi了,坑死我了。。。联通说现在所有新的都没无线了。。。。

网友:
用料还行,至少是晶晨的处理器。

网友:
刷机后特别好用,我正用这型号

网友:
S905,可以刷游戏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啥好用的。。。我联通机顶盒1+4而且有wifi.,自己ttl把系统删掉,故意让联通给我换一个新的。。。结果新 ...

找个备份,刷回来

网友:
我有个移动盒子,已经刷好,装上软件了,楼主换下??我出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