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AOC的193FW,屏通电亮一下,黑屏但指示灯常亮

楼主(2020-01-05):
一个AOC的193FW,屏通电亮一下,黑屏但指示灯常亮。已经换高压板,换上一个普通19寸的高压板接上灯灯管常亮。

网友A:
用强光打下啊,看看有没有显示,判断下是不是背光问题再决定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强光打下啊,看看有没有显示,判断下是不是背光问题再决定下一步。

有道理,明天试试看

网友B:
灯管常亮时,显示器接电脑设备看一下就知道屏和显示电路有没有问题。一般亮一下就灭是灯板保护而已。

网友:
背光感觉问题不大,通常背光有问题的话,电源就保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管常亮时,显示器接电脑设备看一下就知道屏和显示电路有没有问题。一般亮一下就灭是灯板保护而已。 ...

灯板保护怎么搞,搞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管常亮时,显示器接电脑设备看一下就知道屏和显示电路有没有问题。一般亮一下就灭是灯板保护而已。 ...

现在接双显示器时,193FFW灯是红色的亮一下然后灭了,手电照没有画面。

楼主:
接双显示器,显示器红色(y以前就着这样子用一会就正常,是不是灯管老化,2007年的显示器)指示灯常显示正常。手电照没有画面。

楼主:
高压板和逻辑板那个保护了,大神们给看看吧。

网友C:
检查屏里面的电路板上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屏里面的电路板上的电容

这个在哪里检查,但我外接19寸的HKC的内置高压板灯管是亮的,显浅红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接双显示器时,193FFW灯是红色的亮一下然后灭了,手电照没有画面。

仔细分析了一下你的现象:应该是我判断错了,如果是灯板保护了。指示灯应该是红转绿或是绿转红。而不是熄灭。所以应该先检查电源电路。断开负载。电源输出的12和5V都正常了才应该检查后面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分析了一下你的现象:应该是我判断错了,如果是灯板保护了。指示灯应该是红转绿或是绿转红。而不是熄 ...

在哪查5V电源

楼主:
高压板换的拆机的,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接上驱动板,提示找到显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压板换的拆机的,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接上驱动板,提示找到显示器

那样有可能是高压板有短路的可能,你外接高压板时:你那个指示灯应该是亮的。
看你高压板的排线上面那个表,从上开始数第三个口(不是第三根线)是12V,倒数第二个口是5V。

网友(2020-02-25):
引用 网友B:
那样有可能是高压板有短路的可能,你外接高压板时:你那个指示灯应该是亮的。
看你高压板的排线上面那个 ...

看你高压板的排线上面那个表,从上开始数第三个口(不是第三根线)是12V,倒数第二个口是5V。

请问那个排线上面哪里有口?没看见呢

网友:
电源板两个高压线圈中间的4个三极管测一下,应该有坏的,哪个坏了换哪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