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开关电源,帮忙看看

楼主(2020-01-05):
打印机的开关电源坏了,输出24V的,测量只有8.48V,不知道什么故障,会维修的帮忙看看,还有最后一个二极管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三行字2KH  20  5K

网友A:
这个电源就是这样的  待机8V  开机后才有24V

网友:
输出滤波电容换换试试

网友B:
佳能打印机电源不接打印机就是8.几伏,有识别电路的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966

网友:
电源正常的,代机就这个电压。

网友:
电源不错,就是电流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就是这样的  待机8V  开机后才有24V

原来是这样,还以为坏了, 那就是打印机主板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佳能打印机电源不接打印机就是8.几伏,有识别电路的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谢谢,还以为是电源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以为是电源坏了

佳能这电源不爱坏你按我的帖子检查一下TL431是不是有悬空的因为电源型号不一样不确定是不是一样的保护机制

网友:
有电压输出,只是偏低,滤波电容是重点怀疑对象!
拆下测一下容量,或者直接换个同等的。

网友:
好电源才这样,为了省电。

网友:
这么大个变压器,输出才0.7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