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钟走时偏慢,怎么调整。

楼主(2020-01-05):
家里的两个表。一个便宜的石英钟,一个电子表,都是走时偏慢。石英的那个一个星期就得慢一分钟,一个月慢5,6分钟了。上网查说可以加电容调整,可是也不知道怎么个加法,到底是加电容调整靠谱还是换晶振靠谱啊,求大佬指导

网友:
加一个可变电容调整

网友:
偏慢要减晶振两脚的电容,如果原来就没有,那只能换晶振。
如果原来不慢,用了多年后变慢,可能是晶振脚附近电路脏了,来点天拿水洗洗可能会好。

网友:
已经慢了,加电容好像不行吧。

网友A:
石英钟换个机芯不比这方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英钟换个机芯不比这方便吗

还真未必,针轴的粗细长短。。。。。。对我来说比换个晶振麻烦。

网友:
数码表跑的慢是换电容还是晶振?

网友B:
偏快加电容,我一般用两条漆包线互相缠一下,利用线间构成的电容调整容量,快了就多绕几圈,慢了就少绕几圈

网友:
说实话,没整过这

网友:
看是哪样可行,有没有行家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偏快加电容,我一般用两条漆包线互相缠一下,利用线间构成的电容调整容量,快了就多绕几圈,慢了就少绕几圈 ...

但是不能缠多,否则q值下降停止震荡。

网友:
客厅也是经常偷停,每天偶尔停几个小时,有时候又正常

网友:
楼主先查明是偷停还是变慢了,可以先清洗齿轮后在观察下

网友:
变慢了加电容无效,可能晶振有问题,变快可以加电容

网友:
是买来就是这样还是换了南孚电池后出现的?

网友:
换电芯淘宝都有带表针的,可选配长短粗细表针。

网友C:
我有个网友的数码日历LED钟快了,断断续续调了几个月,终于满意了,就在前几天,变成了01年。

满的话,只能减小谐振电容,原来就没有电容的话,线换个晶振再说;其实换电容也不简单,本来pF级别的电容就不好找,要换到合适的就更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网友的数码日历LED钟快了,断断续续调了几个月,终于满意了,就在前几天,变成了01年。

满的话 ...

很多数码日历遭遇了2020年变废品了

网友(2025-02-16):
换个晶振解决

网友:
偏慢的话需要串一个电容,不过电容量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