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少见的日本产笔记本铁锂电池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楼主(2020-01-05):
昨天在废品收购站见到一块电池,像是笔记本电池,原以为是18650电池,拆下来看了一下应该是铁锂电池,之前没接触过这种电池,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用?手头没有这样的充电器,怎么充电?请教一下大家!欢迎大家评论!

网友:
用可调电压的恒流模块调到铁锂的电压充就行了

网友:
这种应该不是铁锂电池,就是普通的镍镉或者镍氢电池。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就一淘汰的镍氢甚至镍铬电池,连锂电都不是,更何况铁锂了!这心理~~~

网友:
楼主哪里看出是铁锂电池?铁锂12伏应该是4的整倍数,这是十节所以不是铁锂电池

网友A:
应该是SONY 的老式摄像机的电池,直接进去SONY的日文官网就查到 NP-1B,12伏,2.3AH的NI-CD电池组

网友:
10串12V。。。。。。
你确定是铁锂而不是镍镉?

网友:
镍镉电池,估计里面的电解液都干了,小电流充充看,应该是不能用了。我以前从东芝的486笔记本电池里拆出来过,也是10节串联,完全没电。据说有人打孔灌蒸馏水挽救,感觉漏液腐蚀的风险太大

网友:
镍铬电池松下6220电动起子就是这种尺寸的镍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SONY 的老式摄像机的电池,直接进去SONY的日文官网就查到 NP-1B,12伏,2.3AH的NI-CD电池组
...

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
摄像机电池, 充电器我都有, 一个大座充,可以充 3-4块

网友:
需要仔细点看电池连接结构,或者小电流预充几分钟测试,网上查找等,然后确认电池类型。楼主的镍镉电池好像记忆效应明显,需要放完电充满。好的镍氢也有记忆效应,但很不明显可以随充随用。

网友:
老式摄像机上的镍氢电池组

网友:
普通的镍镉

网友:
镍镉的,先放电到0,7v,再充满,能用的话,可以三串放煤气上了

网友:
这电池自放电奇大,冲满电放着放着就没有了,旧的更没什么意义

网友:
老式的笔记本用的是镍镉电池 1.2v一节 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