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 手机万能充的极性识别 是否可以用在大电流电池 ?

楼主(2020-01-05):
如题, 比如18650  等等,

这个东东想必大家都有用过,
原理图茶还没看过  不过拆开看过,分立件电路似乎不算复杂  只是这种产品的工作电流不大

可靠性似乎还不错 至少本人的使用体验还满意,于是本菜就有点想入非非 —— 能不能把极性识别部分嫁接到别的充电电路上?
比如4056。。

菜鸟只管提问    解决方案就等各位大师了

网友:
可以,用mos管,有成熟电路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找找相关的电路

网友:
有现成的电路,但万能充里面的极性识别恐怕难胜任。

楼主:
感谢分享

TVS 本质是稳压管吗

网友A:
我爸买了个电瓶充电器,能自动识别正负的,开始打死我都不信,犟了半天,结果接上真的好使.

网友B:
这种里面是三极管转换的,会有压降的,要用在普通的充电电路上用mos哪种极性转换板就好了,50A都不是问题

网友:
老式万能充充电太慢了,也就三五百毫安,让人抓狂,还是买新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里面是三极管转换的,会有压降的,要用在普通的充电电路上用mos哪种极性转换板就好了,50A都不是问题 ...

没看到有这种单独的极性转换模块卖
既然这么有效   应该做成接口模块
连DC插座都有人做成模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看到有这种单独的极性转换模块卖
既然这么有效   应该做成接口模块
连DC插座都有人做成模 ...

你淘宝直接搜索4MOS自动极性,就有了一般的使用电压在18V以内可以直接用,超过18V的最好找支持高压的版本

网友:
我有一个是用了一片3582做极性转换,这芯片不太可靠,有些18650充电座也用这芯片,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和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淘宝直接搜索4MOS自动极性,就有了一般的使用电压在18V以内可以直接用,超过18V的最好找支持高压的版本 ...

我真的是OU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爸买了个电瓶充电器,能自动识别正负的,开始打死我都不信,犟了半天,结果接上真的好使. ...

电池完全没电的时候还得老老实实对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