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一套优利德的UT682-CHN网络寻线仪

楼主(2020-01-05):
工程部同事的。

家里网线有点问题,借来检查一下,用完想拆开看看。

发射机和接收机是分体的,不可以组合在一起。除正常的网线、电话线的线序测试外,还可以发射和接收音频信号,具有无线断点测试功能。

接收机侧面有音量旋钮和耳机插孔。

仪器的背面,外壳整体做工还是比较精细的。

仪器尾部,发射端有RJ45的网线插口;接收端多了一个RJ11电话线插口。

先拆发射机。

用9V电池作为电源。

电池盖做工精细,用料还算厚实。

打开后壳,可以看到电池仓占据了近半的空间。

内部全貌。

主板细节。左下角芯片丝印:CM0106B,查不到相应资料,猜测是施密特触发器,产生发射端脉冲信号的。

下图左侧:430G2453,混合信号微控制器,实现异步收发和编解码功能。

上侧芯片:HEF4017BT, 5级约翰逊十进制计数器。

再来看看接收端的内部。

头部是断点测试的无线感应头,和发射端同样的电池仓。

内部电路较接收端稍简单。

左侧主板上有一只薄膜扬声器。

0.5W的功率不算小,可以带动掌上收音机发声了。

头部电路板全貌。

拆下来的头部主板正面,正面有个中频变压器(中周),旁边黄色元件ZTB455E是陶瓷谐振器,产生455kHz频率信号。

感应天线细节。

蛇形的印刷接收天线。

尾部的网线接口板,上面分布着9个线序指示LED,面壳上嵌有LED导光条。

接收端的拆解全家福。

网友:
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A:
我有一个坏了,你没有图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坏了,你没有图纸呢?

这个还真没有。

网友B:
不是说优利德的售后很不错嘛,为何不联系一下售后,这东西还真贵,X宝上价格都近1000了,我有个精明鼠寻线仪,和你这个没的比

网友:
贵有贵的道理,我那十几元包邮的货,跟这个比就是狗屎一堆

网友C:
从7083B中周和455KHZ滤波器看接收部分估计是一个固定频率的收音机。

网友:
做工也就算凑合~

网友D:
这东东还真贵!,,不是那些十来块线的网线测试仪能比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东东还真贵!,,不是那些十来块线的网线测试仪能比的

十来块钱的那种里面就一片4017

网友:
做工不错!比我那精明鼠的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十来块钱的那种里面就一片4017

你吧NE555吃了?

网友:
不好意思有些玩意就是连555都省了,估计是你吃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7083B中周和455KHZ滤波器看接收部分估计是一个固定频率的收音机。

很早的时候,很多就是接个收音机频段的信号,拿个收音机去找线!

网友(2020-04-04):
这牌子寻线能干过精明鼠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优利德的售后很不错嘛,为何不联系一下售后,这东西还真贵,X宝上价格都近1000了,我有个精明鼠寻线 ...

哪有这么贵。5折卖你几个

网友(2022-11-20):
真的希望楼主介绍一下和精明鼠对比是什么个情况。是哪一个好用呢?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意儿这么贵吗

网友:
看评论吓尿了我这三个加起来才不到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