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ENERCELL点烟口输出的12V电源DIY一个LED小夜灯

楼主(2020-01-05):
早先从老黑处买的点烟口输出的12V电源,台湾LEI代工的,外壳做工不错,可折叠铜插脚。用电路板DIY一个5V电源,用外壳DIY了一个LED小夜灯,使用效果还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点烟口输出的12V电源,可折叠铜插脚,台湾LEI代工的,外壳做工不错(这里只用到外壳)。

电源部分使用的诺基亚AC-3C充电器,空载电压在7.6V左右。

LED光源使用的单颗1W暖白灯珠;电阻限流,限流电阻选用2W的43欧姆(黄橙黑金)色环电阻;LED端工作电流大约在100mA左右。遮光罩选用早先买的“3W一体化LED筒灯”带的遮光罩。使用1mm后的铝板DIY的固定架,兼散热;点亮后,温热。

楼主:
焊接各部分,测试无误后,组合起来。

点亮后效果。

注:内部空间够大,可以方便的加上光控功能,即在LED光源输入端,并入光控电路,光敏电阻可从原电源指示灯开孔处引出。觉得用处不大就没有加,原电源指示灯开孔处使用亚克力板遮挡防尘。

附:
LED光控电路

这款电源的点烟口质量不错,用来DIY的ATX电源多接口输出线。可从电脑ATX电源取电12V、5V两路。

点烟口、DC5.5母口相连,输出12V;USB母口输出5V。

相关链接:
使用车载连接器模块DIY一个5V电源
拆修一个点烟口输出的12V电源
拆一个诺基亚AC-3C充电器
拆一个3W一体化LED筒灯改5V供电

网友:
谢谢分享。。。。貌似还有下集。。。。。

网友:
很漂亮!扔过来吧。。。。。

网友:
做得不错,都利用起来了

网友:
柔光罩再凸出一点感觉更好

网友:
感觉如果那个白色的小罩罩再突出来一些应该更好了

网友:
诱惑力确实有些强,连温总都动心了。

网友:
灯珠
还以为是蛋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