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又发现一个LED灯闪亮,快捷查出坏LED的方法

楼主(2020-01-06):
     LED灯因散热不良,过热出现闪亮现象,以往查检,逐个并联一颗LED,一焊一拆,很麻烦,突然想起数字表有一组香焦线夹,于是用电工胶布做好绝缘,一边留出一点夹头,
串上一颗LED灯珠,夹在基板上(逐个并联)测,每测一个电源开关一次(220V电源开关),这样就不带电工作了,而且用纸盖住LED灯,不用带墨镜了,。注意不能时间太长,
(因为没有接灯外壳散热)大概20---30秒,温度就有40度左右,如果还是闪亮,则关电源再测下一颗,直至测到不闪亮,则就是这颗有问题了。修了很多个灯,一般都是一颗有
问题,几颗有问题的暂时未碰到。
     如果LED灯整灯暗,或不亮,直接用机械表测每颗灯珠,微亮或不亮就是坏了,有些多灯珠且基板不是这样的,只能用焊逐个并测,或用逐个短路测了,

网友:
这。。。
我说个方法。
如果是220V供电的话,我一般是用隔离电源供电。
这种LED一般都是串联驱动的,允许灯珠数量有上下浮动。
所以在通电的情况下,万用表打到20A直流档,表笔插20A插孔位置,挨着把LED的两脚短路一遍。短路到哪个整组灯亮了(或者不闪了),就是哪个LED的毛病。
短路可以很快速几秒内,不需要一直短路。贴片式的那种也适用。

前提:必须是带恒流驱动电路的,不能是那种阻容镇流的。

另一个方法:算一下LED的串联数量,每个LED算3V,乘数量,可调电源调到这个电压,要稳妥的话限制一下最大恒流电流例如100mA之类的。直接并联在LED的驱动输出线上(不接220V。。。)。
然后继续万用表20A档挨着捅LED。哪里不亮捅哪里。。。
很快就试出来了。

网友A:
二极管档不好用吗?

网友:
想安全拿维修电源单颗点亮,想方便直接挨个短路,反正是横流的。

网友:
这个方法还不是逐个测试

网友B:
前二捡了个5W的灯泡(为捡它还踩到了祥)拿在手里挺沉的,我以为是下雨进水了,昨天有空折腾,上称12X克,上电,灯闪,单个灯珠测有一个暗一个不亮,为什么闪的时候5个都闪那?找灯珠换吧,这灯珠底下不是硅脂,是胶粘的,而且还贼结实,灯珠拆烂了也没拆下来,最后放弃了

网友:
先观察灯板灯珠个数,是几串几并,每串按照3v计算,可调电源供电,电流每串0.03a,用镊子短路灯珠引脚,直到短路到某一只灯珠整个灯板亮度突然增加,这颗就是不良,先跳线短路这颗灯珠,短时间加大电流,如果灯板正常,就检查完了,如果还有不良,继续上边操作。最后一次加热更换不良灯珠。

网友:
昨天装LED吸顶灯,试灯时不小心看了一眼灯板,几分钟内都是满眼小星星...

网友:
贴片的那种看灯珠发不发黑基本能定位,不用短路亮瞎眼的,量LED两端的电压就行了,两端电压很大的那个就是坏的

网友:
数字表二极管档不好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档不好用吗?

对啊,二极管档位直接测试就可以,还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二极管档位直接测试就可以,还安全

9v的万用表好用一些,两节5号电池的那种估计点不亮,晚上把灯关了才能看到亮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二捡了个5W的灯泡(为捡它还踩到了祥)拿在手里挺沉的,我以为是下雨进水了,昨天有空折腾,上称12X克, ...

白踩翔了。。。白翔

网友:
这种灯往往修了一颗,过一段再来一颗,因为本质原因是灯板散热不良引起的

网友(2020-12-29):
普通灯珠找个3v的纽扣电池,引出两根线,安全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