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美菱MH-168加湿器电板烧毁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0-01-06):
美菱加湿器。    电路板烧毁 发现一个元器件烧毁  只能看到 一个大字母R 小字母pr8后面看不清。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看来就是个电源芯片,烧成这样,看看电压几伏,另外接个开关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就是个电源芯片,烧成这样,看看电压几伏,另外接个开关电源吧。

烧的看不到字符。应该换什么型号的 求指点。我是初学者 望兄台解惑

网友:
看输出电解电容,原输出应该是12-15v左右的电压,先上12v恒流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