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新车买来自己装倒车雷达 夫妻两耗时两小时

楼主(2020-01-06):
新车到手,觉得倒车雷达很简单的,夫妻两耗时两小时搞定

先拆开尾灯取电,

拆掉保险杠,

还是取电,

然后线拉到前面,从这里上去

网友:
真心佩服你家两口子,如写、明详细步骤具体接线就更好了。

网友A:
夫妻动手能力没的说,但是看着车的焊接处,和厚厚的缓存泡沫,对这车没什么好感了。
不懂乱说,别见怪

网友B:
感觉像大众的车呢

网友:
汽车走线还是冷压接插头或者焊接,拧上去不耐振动,过大电流也容易烧起来。

网友:
再补个防撞钢梁上去 这泡沫看着感觉不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大众的车呢

就是大众的小弟,斯柯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夫妻动手能力没的说,但是看着车的焊接处,和厚厚的缓存泡沫,对这车没什么好感了。
不懂乱说,别见怪 ...

万恶的斯柯达,简配之王

网友:
手头破丰田都是铝合金的防撞梁

网友C:
电线接的有点危险啊,还有探头开孔呢。。。

网友D:
什么车啊  基本功能都不给带  下次不要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线接的有点危险啊,还有探头开孔呢。。。

有开孔器,家里什么工具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车啊  基本功能都不给带  下次不要买了

主要是因为穷,7万的车身。。。

网友:
车子不错。。感觉舒服。

网友:
拆杠就没必要了,太麻烦了

网友:
这么一搞,新车电器部分的保修就没有了,不划算。

网友:
安全要紧,自己把防撞梁补上吧,别的不说。

网友:
大众快简配到手摇窗户了

网友(2020-02-06):
真佩服你们,有没有更详细的步骤。

网友(2020-04-13):
破线了电路部分不保修了,我当时装前雷达就是破线了,现在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