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问3268M 8CE的板子+2片8DDJ 能到多少读写?

楼主(2020-01-06):
请问3268M 8CE的板子+2片8DDJ 能到多少读写?不清楚这种单通道8CE的跟普通的4CE 主控有什么区别。

网友A:
8ce的3268双贴4ce我没开出来,没找到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固件问题。
8ddj就不要贴3268了,贴903或3281多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ce的3268双贴4ce我没开出来,没找到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固件问题。
8ddj就不要贴3268了,贴903或3281多香啊 ...

没有3281,最后贴了903了,速度有些不太正常,别人似乎都是180M/280M左右。用的是方立家的8DDJ和黑色加强版903。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3281,最后贴了903了,速度有些不太正常,别人似乎都是180M/280M左右。用的是方立家的8DDJ和黑色加 ...

win7的关系,你管win10读取速度就上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ce的3268双贴4ce我没开出来,没找到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固件问题。
8ddj就不要贴3268了,贴903或3281多香啊 ...

我贴过闪迪,ID同8ddk,8ce,速度和3267差不多大概写60-70,读100左右

网友:
闪迪ID同9DDJ,单贴读280,写90,双贴后读230,写180,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贴过闪迪,ID同8ddk,8ce,速度和3267差不多大概写60-70,读100左右

我贴了3267试了一下8DDJ单贴,速度惨不忍睹。3267极限速度在100/160,理论上90M/130M应该有吧,所以比较失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贴了3267试了一下8DDJ单贴,速度惨不忍睹。3267极限速度在100/160,理论上90M/130M应该有吧,所以比较 ...

差不多,3267就这速度。胜在稳定性,兼容性。
刚做了个3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