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电子钟

楼主(2020-01-06):
电子钟的接口坏了,这个是用usb供电的,
所以很容易就坏了

先把充电板修好

这个也是usb掉了,直接焊上usb线

加胶固定

做个外接电池,这电子钟耗电很小,不到1ma

做个接口

插到这个原来的pm2.5传感器上,不用测雾霾了

这货屏很大

可以显示时间,温度和湿度,不能显示pm2.5了

把电池贴在钟上

网友A:
那个很销魂的飞线二极管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很销魂的飞线二极管是干嘛的?

我也不知道,不是我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很销魂的飞线二极管是干嘛的?

会不会是温敏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温敏元件?

不是,有一个温敏电阻

网友C:
看你的图片,电池应该可以放进去啊,加快小的充电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图片,电池应该可以放进去啊,加快小的充电板就行了

放不进入,电池还是有点大

网友D:
湿度的传感器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湿度的传感器在那里?

那个电池旁边瓷片就是

网友:
剪刀很犀利!赞一个!

网友E:
pm2.5口做电源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pm2.5口做电源口?

它直接用电源供电,和电源正负极相通

网友F:
电池的引脚线是你用烙铁焊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的引脚线是你用烙铁焊上的吗

是啊,怎么了,哈哈

网友:
锂电保护板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怎么了,哈哈

偶每次想焊,但是又有点怕,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很销魂的飞线二极管是干嘛的?

给牛屎加温防止冻结的

网友:
应该是测温度的吧。

网友:
艰兄人气旺啊!超出了....

网友:
飞线没套管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