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二师兄出品]TOTAL 8V电动螺丝刀赏析和改造

楼主(2020-01-06):
咸鱼偶得,感觉做工不错,与各位分享。

帖子共3楼:
1楼-外观和参数实测
2楼-内部构造拆解
3楼-改造

下面1楼:

待续

楼主:
2楼拆解

待续

楼主:
3楼总结和改进

整体上这把电批设计精心,做工优良,可调扭力和延时照明值得称赞!
原始设计应该是用来做工程或木工,所以电量和扭矩设定比较适合宁自攻螺钉之类。
作为爱折腾工具爱好者还是能从鸡蛋里挑出点骨头滴

1.转向开关问题:

这个是硬伤无法修正,除非重新制作新的开关。

2.手柄和机身角度问题:

同样是硬伤无法改善。

3.换向开关问题:

经过交换电机正负极导线可以改为正常顺序。

4.扭力过大问题:适合一般用来拆装电器之类需要

改善以后扭力适合拆解数码电器使用了。

以上全部分享完毕,感谢各位坛友的支持!

此贴特别召唤@suhaiyuan

网友A:
之前看到是卖88的,后来调价100了。使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8V电压是什么鬼?

网友:
二师兄又是免费获得的

网友B:
二师兄运气不错,这机机外观跟新的一样
等牙膏ing

网友:
二师兄终于来了 来了 来了 都等着你过年呢

网友:
闲鱼看到过这款,转速低,没有无极调速,我不喜欢

网友:
我也看到了。还有一款黄色的感觉好些,参数一样,但是转速低,无变速,开始卖100,后来涨到1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师兄运气不错,这机机外观跟新的一样
等牙膏ing

新货啊,不是二手

网友:
锂电两串8.4V哈,看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到是卖88的,后来调价100了。使用起来怎么样?

没赶上顺风车,花了高价入手

网友:
红的纸叫作红钢纸,黑绿色的叫作青壳纸,没有青稞什么事。不过怎么纠正估计也是螳臂挡车,今后这部分中文会将错就错就这样下去了,有人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不一定全对,有时没知识力量也相当强大。

网友A:
话说声音怎么样?我有把类似的龙韵电批,所以看到88没入。

网友:
就看到里面只有一个拨动开关,应该没有无级变速调节
二师兄看懂包装上面的鸡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声音怎么样?我有把类似的龙韵电批,所以看到88没入。

运作声音挺有力没杂音,看使用场所需要了,不改的话拧自攻螺丝挺合适

网友:
这玩意儿挺大啊

网友:
来晚了后排围观二师兄造钉耙

网友:
做工不错,感谢分享,已经不能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