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记录贴:SM2246en+闪迪15106测试

楼主(2020-01-06):
前些天看有其它坛友测试过46en四贴15106,能跑满sata3。
最近有个朋友想要一块M.2  128G MLC固态盘,手里正好有15106的颗粒,直接用这个颗粒双贴做吧。

板子是某宝买的全新无主控无缓存的空板子

因为手里几块2246en的坏板子,有短路的,有dram测试不过的,干脆拆了贴到这上边来。

焊主控和缓存过程略了。

看一下做出来的样子

单贴贴主控面。
这个板子默认没有土狗,需要补上土狗跳线,否则开卡报错。

来看看速度

单贴64G跑这么个速度,很不错了。

下面双贴

顺序读基本满了,顺序写虽然没满,但这速度也够用了。
4K成绩比较好,带外置缓存就是不一样。

完结,散花!

网友A:
焊盘不需要先上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不需要先上锡么

不用,板子吃锡很好,上点高质量的焊油就行。我直接熏上的松香。只要主控植锡过关,焊接问题不大。

网友B:
一直有想画8贴46EN 2280的想法,但是感觉需求不多加之懒癌发作

网友A:
板子是10块钱一片买来的吗,我看咸鱼上有卖,这个板子貌似是支持8C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10块钱一片买来的吗,我看咸鱼上有卖,这个板子貌似是支持8CE的

12/片,某宝买的。看走线应该是支持8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有想画8贴46EN 2280的想法,但是感觉需求不多加之懒癌发作

需求确实不多,双贴或四贴的配MLC,容量和速度很容易起来。
配SLC可能需要8贴,不过用的人太少。
没事就画吧,做出来帮你卖

网友C:
这个板子我用了几块,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我用了几块,挺好的~

稍微薄点,整体不错。10来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网友D:
这点路也忒简单了一点。看看这个(不是M2,是mSATA),创见2246en SATA的兄弟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点路也忒简单了一点。看看这个(不是M2,是mSATA),创见2246en SATA的兄弟版:

不算太简单,背面电路没拍

网友D:
双贴有这么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贴有这么快吗?

确实挺快的,哈哈

网友:
无主控无缓存板子我喜欢!刚好手中有!

网友E(2020-04-16):
我这个能做u盘吗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能做u盘吗大佬?

应该可以吧,你好歹把标签揭了,瞅瞅颗粒的真面目啊

网友:
15106上2246en不仅顺序读写快,4K也能上36M/S
当初认识这个颗粒是朗科的SSD,性能太NB。
不过可惜的是那个牌子太LJ,用的都是拆机的颗粒。就连缓存颗粒都是厂商自己打的Samsung的标。

不过这个颗粒的发热比较厉害,顺序读写几分钟分分钟温度可以上85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挺快的,哈哈

请问这个可以贴SM3281吗?我贴3281开卡不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可以贴SM3281吗?我贴3281开卡不能通过。

可以贴3281,不能通过自己找找原因吧,是参数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贴3281,不能通过自己找找原因吧,是参数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芯片精灵显示只有2CE 32G,开卡软件可以正确识别4CE 64G。直接将BDF及FFW文件中9DDJ的ID第一组数字98改为45,不格式化设置开卡,在Verify CID/ISP(1)时提示不能识别的USB设备,但开卡软件没有停止,最后报错及开卡设置如下,请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