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诺基亚E71拆修,搞定电源键、搞砸摄像头,天线和电容偶可真没办法了!

楼主(2020-01-06):
这手机是前段在坛友处和诺基亚5000一块撸的,就当是用来怀旧吧
这老机机到手开机键就没行程感,按键经常没反应

摄像头也不能开启,界面全黑
开始摇手机里面有响动,以为是摄像头松了

拆开清洁、打理一下

拆机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796

先处理开关机键
原机用的按键

侧面焊接固定

找了两种按键,大小、方向都不合适

只能拆修了
焊下固定的边框

原来锅仔片已经塌陷了

锅仔片反向凸出

按键触点倒是干净

估计原锅仔片已经疲劳了
还是换一个好
拆个类似的按键

新锅仔片稍小一点

型式倒是差不多

装上
测通断倒是没问题

按键自然有行程感了

再来看看摄像头
摄像头倒是没松,响动的是脱落的陶瓷天线
摄像头粗看倒是没异常
正面

侧面

背面

镜片

重新装上试,还是不行

楼下拆开看看

楼主:
拆掉摄像头后盖

各部细节

应该是屏蔽铜箔

后盖挺复杂的

侧面有各种固定卡口

“X”光检查排线

貌似也没问题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焊一下座子

结果一没注意,烫的时间稍长就成这样了

算了,剪线,当装饰

再来看脱落的陶瓷天线

没法上锡,只有作罢

陶瓷天线间还有颗电容脱焊

上帖有眼尖的坛友发现了

一侧铜箔已经脱落

取下来的贴片电容

应该没啥大的影响

做完清洁,也没啥可搞的了

回装

多出3部分来

装上SIM卡,开关机键按起来舒服了,打电话也没问题

就是摄像头提示不支持,上网功能也无反应

好吧,这机机问题多了点,只能这样了

清理干净,装了免签破解和有道词典,留给孩子当有声电子词典也不错

网友A:
摄像头插座烫坏了吧。

网友B:
那损坏的开机键就是我逝去的青春
---------怀念的我丢失的诺基亚5320XM

网友C:
乍一看以为5000块撸的,吓我一跳座子耐温250度以下,烙铁或风枪调250度就烫不坏了,座子都是低温锡不用太高温。摄像头能检测到黑屏应该内部摔cmos坏了,陶瓷天线应该是蓝牙~

网友:
这个机器手感还不错,就是有点单薄,再厚着点用着应该更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插座烫坏了吧。

是呀,一上烙铁就化了

网友:
一阵操作猛如虎,结果竟然烫坏了

网友:
这么快就满了,现在只能一人加分吗

网友:
当时和老婆谈对象的时候,就用的这个手机,这机子质量很好。。可靠的多。。。

网友:
非常经典的,情怀

网友:
手头有个摩拉:“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损坏的开机键就是我逝去的青春
---------怀念的我丢失的诺基亚5320XM

偶用MOTO多,没遇到过按键坏

网友:
这个陶瓷天线焊不了是正常的,因为焊盘扯掉了,和那颗电容其中一边一样,都留在在PCB板上了。
电容的从电路上看,只是给那个陶瓷天线滤波用的,天线都没了,补不补都无所谓,要是找到合适的天线了,实在觉得用着不稳定,
可以挖板去补线,这个根断的不是很严重,还是很好补的,就是要有绿油和带尖头焊台手柄

摄像头的话应该是内部坏掉了,只能换一个。我之前有台黑莓8310也是,一打开就是报错,后来一拆接才发现,摄像头内部的CMOS碎了一块

网友:
有一个同款的手机,,,已旧,,已扔,,,

网友:
陶瓷天线是GPS

网友:
。。。。。。。真是好一顿操作啊,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乍一看以为5000块撸的,吓我一跳座子耐温250度以下,烙铁或风枪调250度就烫不坏了,座子都是低温锡 ...

还5000块!当年移动三折购A780,就让偶后悔了
当时压根没想到调低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乍一看以为5000块撸的,吓我一跳座子耐温250度以下,烙铁或风枪调250度就烫不坏了,座子都是低温锡 ...

另外,那陶瓷天线不是蓝牙的,因为蓝牙功能正常(可以传文件)

网友:
诺基亚有机型恢复出厂值可以解决摄像头问题,不过这东西已经修不修无所谓了,开机键手感搞定就很好了,偶尔开机玩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