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块9撸的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0-01-06):
成色99新的48v电动车充电器,卖家说他在工厂里用麻袋装回来的!没有纸盒包装,用气泡膜包裹发过来的,只是外观略有划痕,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输入插头不是铁的
电源线规格
输出线和插头(说实话输入输出线材一般)
充电器外壳正面有瑕疵
易碎标已破
迪鼠车贴
参数标识
两个脚垫以及两颗固定螺丝(螺丝上还有弹簧垫,好评)
另外两个角没有螺丝
充电器里面

无风扇,静音挺好,这散热片挺厚实
2.5A的保险和NTC,EMI被阉割
四个1N5408组成的整流器,400v100uf的滤波大电容
PWM芯片3843
开关管K2996和光耦817
变压器
输出整流管和输出电容63v470uf
431和358还有电位器(可能是电压微调吧)
输出指示灯,电源指示灯,康铜丝,又一个电位器(电流微调??)
次级省了好多元件,输出保险丝也阉割掉了,不过9块9挺值了
最后看看背面

网友:
做工还可以9.9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A:
貌似是锂电池用的充电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锂电池用的充电器哦

过来,打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锂电池用的充电器哦

看图8,标签写了铅酸蓄电池专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8,标签写了铅酸蓄电池专用

哈哈,看到了

网友B:
哪里买的?有意买一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有意买一个备用

淘宝搜索店铺 无锡老万电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锂电池用的充电器哦

05年的 铅酸的  只不过标称方式不同 48V铅酸 不过话说这做工确实可以 虽然电路是传统电路 但是做工没的说 而且零件用的是新的不是拆机或者国产的 关键零件不仅是进口的品牌 而且是真货不是假货

网友D:
不错哦,居然是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年的 铅酸的  只不过标称方式不同 48V铅酸 不过话说这做工确实可以 虽然电路是传统电路 但是做工没的说 ...

很中肯的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哦,居然是个新的

这个店卖的东西质量都挺好的,老板人很好有买有送

网友(2020-07-17):
9元9这个做工堪称完美了,哈哈:Str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