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澳莱玛热水器通电不亮,请教这个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0-01-06):
热水器外观

打开内部

请教这个器件是什么?左方电源接入220V,右边没有电,液晶面板也没有显示

网友A:
看错了,工频变压器输入在右侧。你淘宝搜一下“热水器限温器”

网友:
感觉这个是一个温度突跳器,跟热桶紧靠着是一个记忆金属的弹片,温度超标的时候变形强行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工频变压器输入在右侧。你淘宝搜一下“热水器限温器”

是左侧,直接接在插头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工频变压器输入在右侧。你淘宝搜一下“热水器限温器”

应该就是热水器限温器,非常感谢!
正常接线应该是L1,N1进,L2,N2出,看来厂家是乱接的,以前用着到也没问题。

网友:
这种结水垢或者空烧,很容易就过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热水器限温器,非常感谢!
正常接线应该是L1,N1进,L2,N2出,看来厂家是乱接的,以前用着到也没 ...

廠家不是亂接的,受空間和走線的影響,就把這個限溫器反過來裝了。因為功能不變,進出線調換一下沒有關係的,在技術層面上,這樣做是容許的。

网友:
红线中间接的小元件是温控吧?黑色的感觉就是接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