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跳线CE初测结果

楼主(2020-01-06):
最近搞了个闪迪SDTNSIAMA-064G,都开不出来,用安国6989只能开出一半,而且速度惨不忍睹,在一直尝试下,发现SM3281的黑片工具可以开出来,最重要的是CE跳线,到处都找不到说明文档,只能自己试试了。
先拿个现成的图片放着,CE跳线再主控的下方,一横(R6)一竖(R7),一共是4种组合。
空横一竖,单帖1CE/2CE
一横空竖,双贴1CE
空横空竖,单帖4CE
一横一竖,1CE镜像出2CE(我的这个是这样的,也可能是板子有问题)

以上是自己的测出的结果,

另外,黑片开片工具是在太慢了,
单帖64G开了4个小时,速度感人啊。

双贴128G开到现在快8个小时还没开完,估计要到下午了。

楼主:
补充一下,跟FANALLEN大佬聊了聊,感觉这从X400里拆出来的片子确实有扣,6869只能开出一半。正片用黑片工具开,没谁了。

网友A:
那两个CE跳线,一个叫R6,一个叫R7。贴上颗粒之后,如果ce数量或顺序显示不正确,调整一下即可。好像没有R6,R7同时贴的情况。

网友:
不错,很有耐心!!!

网友B:
手头上有Sandisk 05479 128G的颗粒,不知道是不是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CE跳线,一个叫R6,一个叫R7。贴上颗粒之后,如果ce数量或顺序显示不正确,调整一下即可。好像没有R6 ...

慧荣的R6、R7有定义的,R6是1CE双贴,R7是2CE双贴,单贴4CE,要把2个全部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上有Sandisk 05479 128G的颗粒,不知道是不是和楼主的一样

应该是一样的吧,你看看ID咯,这片子坑了我很多钱去买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一样的吧,你看看ID咯,这片子坑了我很多钱去买主控。

ID:6195PR020064

网友:
单帖不用管跳线,双贴才用

楼主:
你这不是ID,你吹到主控上去看一下ID吧

网友:
请问楼主的双贴SDTNSIAMA-064G开出来没?我试了下同款颗粒单贴能开,双贴一直卡上图那里

网友(2020-03-18):
单贴4CE(PF016)把CE跳线全部拆除,同时闪存贴在主控反面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id%26typeid%3D148

网友(2021-05-27):
Mark,紫薯布丁。

网友(2022-02-07):
引用 网友C:
慧荣的R6、R7有定义的,R6是1CE双贴,R7是2CE双贴,单贴4CE,要把2个全部拆掉。 ...

原来是这样。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