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为啥TF卡4K对齐后速度爆降

楼主(2020-01-06):
本着提升性能的想法,拿来一张TF卡,一看4K都没对齐,索性用软件对齐了下,结果速度爆降
对齐前

对齐后

传输文件时更是惨不忍睹,速度一度掉到几百K,高速卡秒变低速卡,费了好大劲找到办法还原了回来
谁能解释下为何TF卡4K对齐后性能反而下降很厉害?

网友A:
是不是把移动存储当硬盘了啊,人家出厂的时候把缓存啥的都优化好了,你非要改,当然翻车了,4k对齐也就硬盘整整,存储卡U盘之类的最好别弄

网友:
4K是否对齐对内存卡的性能影响不大,不过如果你一开始是原厂格式化下测试,后来是自己设置4K对齐格式化, 性能可能是会下降的

网友:
软件仅供参考,更何况是这个软件……
想要最快的测试速度就格式化成NTFS,这个速度是最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移动存储当硬盘了啊,人家出厂的时候把缓存啥的都优化好了,你非要改,当然翻车了,4k对齐也就硬盘 ...

最后用DiskGenius重新分区格式化,并取消勾选了4K对齐,看着速度恢复了,应该和原来一样了吧

网友B:
跟4K啥的其实一点关系没有,所谓4K,不是4000而是4096字节,2^12,Flash存储设备决定的特性,2^N扇区大小效率最高。存储卡一个样,但是这个N看你怎么取,这是重点。一般可以取12,就是4096字节对齐,性能不错了簇大小合理,零碎文件开销空间不大,写入时更新文件表操作不太频繁,对于SSD来说是可取的。
但是你这个TF卡是超级慢速设备,4096簇还是太小了,写入时文件表记录频繁更新,严重拖慢速度。这个时候建议使用4096的倍数,比如4倍-8倍,对应格式化选项就是16K-32K扇区,你甚至还可以设置为64K扇区,如果你主要放置大的媒体文件而不是各种零碎的文件,否则空间浪费严重!这时候扇区字节数依然符合2^N,符合4096的倍数其实也是4K对齐,但是性能就上去了。SSD也一个样,大的扇区能有效提升读写速度。这种东西根本不需要什么其它软件,只要有Windows10,系统自带4K对齐的格式化和分区工具,选对参数操作一下就好了。如图,Windows10文件管理器直接格式化,设置为32K扇区就可以了,4K对齐了又可以保证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4K啥的其实一点关系没有,所谓4K,不是4000而是4096字节,2^12,Flash存储设备决定的特性,2^N扇区大小效 ...

大神级回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4K啥的其实一点关系没有,所谓4K,不是4000而是4096字节,2^12,Flash存储设备决定的特性,2^N扇区大小效 ...

哦哦,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2020-12-27):
引用 网友B:
跟4K啥的其实一点关系没有,所谓4K,不是4000而是4096字节,2^12,Flash存储设备决定的特性,2^N扇区大小效 ...

解释并解决,完美!

网友C:
簇大小改16K 32K 试一下,有时候主控拆分算法不好4~32K会有一个是最快的。。。

大部分TLC一个块是16K

网友(2021-05-19):
引用 网友B:
跟4K啥的其实一点关系没有,所谓4K,不是4000而是4096字节,2^12,Flash存储设备决定的特性,2^N扇区大小效 ...

win10资源管理器没有对齐选项啊?只有单元大小啊,单元大小和diskgenius里面的簇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簇大小改16K 32K 试一下,有时候主控拆分算法不好4~32K会有一个是最快的。。。

大部分TLC一个块是16K ...

我256G TG,对齐下列整数倍选择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4K啥的其实一点关系没有,所谓4K,不是4000而是4096字节,2^12,Flash存储设备决定的特性,2^N扇区大小效 ...

我256G TF对齐下列整数倍选择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簇大小改16K 32K 试一下,有时候主控拆分算法不好4~32K会有一个是最快的。。。

大部分TLC一个块是16K ...

打错,是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