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ESYB声艺宝 S6板子折腾外壳

楼主(2020-01-06):
前段时间在安老板的扫货群里开车,一块4槽蓝牙板和6槽板子一起36包邮,本来撸了没什么用的,经不住诱惑上了车。然后开始了漫长折腾外壳。
TB2TEGlsVXXXXX5XXXXXXXXXXXX_!!38998390.jpg 这是某宝的宣传图

电池弹片很厚实,弹簧弹力大。
板子背后,有一个主控
主控是SH88F616
solid画的外壳
转换
上打印机,这个热床中间的膜掉了,打印的丝不粘,只能调到角落
这才打印一半,有个角落翘边了
第一次打印的外壳,打印效果不行很粗糙
翘边
尺寸刚好
这次打印的是电池架
群友说贴美纹纸可以
贴了美纹纸还真行
打印完了,但是拿下来要费一番功夫
成品还行
装上感觉不伦不类的
刚好可以把弹簧遮住
第二次画图
打印过程就不说了,打印出来只能说有点像
有一边很毛糙
第一次打印的壳子短了一点,从新设计打印出来的,毛糙得不成人样了。
还不如第一打印的
就用第一次打印的外壳组装起来,虽然有点丑将就用了
充电池
这个输入9-12V都可以
这是折腾另一块板子时出现的问题,12864液晶显示倒的。。。等找到合适的屏幕在折腾。3D打印文件

网友:
这个壳子做的真漂亮,我都直接上ABS板子粘

网友:
求加群,怎么加入

网友:
蓝牙的有没有蓝牙固件了。

网友A:
有3d打印真好,貌似这台效果有点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3d打印真好,貌似这台效果有点差~

目前常用的树脂3D打印机,配合位置移动的三轴电机,微孔加热喷头慢慢出热熔塑料堆出来,所以外观做不到很好,大多数采用可降解聚乳酸酯,也可以采用饮料瓶PET树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3d打印真好,貌似这台效果有点差~

天冷,加上底层附着不给力,翘边造成的,打印单独一个大底面的尤其明显,

网友:
我找了个差不多大的盒子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3d打印真好,貌似这台效果有点差~

反正这台除了新的时候用着顺畅,其余时候各种问题。

网友B:
有了3D打印机是否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网友:
群友来顶帖

网友:
后续 不少钱啊

网友C:
谢谢分享,有设备就是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了3D打印机是否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胡作非为到不敢,小打小闹还是可以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有设备就是好呀!

公家的设备干点私活

网友:
强迫症表示需要打磨一番

网友:
谢谢分享,牛掰了哈哈。反正俺没有设备,买外壳自己画板子还行,反过来就不能了,等牙膏

网友:
表面有点粗糙,再打磨一下?

网友:
直接刷CC2540那个模块就可以了吗。

网友:
大婶有鸡鸡。。。。还有一双灵巧的手。。。。。折腾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