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平板维修求救!短路的酷比魔方iwork11,插上充电电流就到1A

楼主(2020-01-06):
酷比魔方的平板,本来是好的,然后放着不知道就不开机了插上充电电流就到1A,怀疑是哪儿短路了
大佬看看是哪块的问题------------------
刚刚试了下 电池的正负极都通了

网友:
电流1A,会不会是电池充电电流,把电池断开再试试。还不好,南桥加焊。
其实我也是看网上别人修乱讲的。

网友:
就CPU,没南桥的,一般看看电容短路的多,主席检查,看看那个发热,或者松香烟熏大法解决

网友:
1A很可能是电池的充电电流。断开电池看电流还是1A的话才是短路

网友A:
经常在小视频看到维修高手用松香大法,建议楼主试试

网友:
这么大电流,短路的话手能摸出来,先芯片再电容...

网友:
电流达到1A手应该可以摸出来,最好拿掉电池。估计某个贴片电容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PS,,咋没看到EMMC  难道在反面?

网友:
1A这不就是正常的充电电流么

网友B:
上热成像仪检查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台电X80PLUS也是测量电池接口两端短路,熏松香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哪短路了,估计是板层短路了,现在这些寨板都不想碰,坏起来真是状况百出

网友:
据说可以断开电池,接可调电源低压大电流烧

网友:
或者松香烟熏大法解决

网友:
50包邮解君忧!!!不开机卖可以私聊。。

网友:
OTG的那个5脚电源管理芯片看一下

网友:
1a??要是短路早冒烟了。。。

网友(2020-03-15):
emmc本身没有还是被你拆了?

网友(2021-12-20):
引用 网友A:
经常在小视频看到维修高手用松香大法,建议楼主试试

怎么弄,现在充电指示灯亮,但是一直显示充不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热成像仪检查

检查什么

网友:
电流1A可能是充电电流,断开电池再试。也有可能屏幕坏了不显示。

网友:
短路, 烧机大法啊,总比断路好修啊。电池不接,通上电,先手摸那个地方发热,哪里发热拆哪里,一般这么高电流肯定是能摸到的,如果摸不到那就熏染松香到可能发热的芯片上,然后再通电,松香熏染后表面会有一侧米黄色或米白色的松香粉末,一点点热度就会融化表层松香。所以肉眼一看就知道那个芯片发热把松香融化了。烙铁大概200多℃沾松香,然后冒浓烟,再迅速把冒烟的烙铁移到要熏染的表面,最好松香就放要熏染的附近。因为松香很快就会被烙铁蒸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