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论坛买的峰琪隐藏式行车记录仪安装

楼主(2020-01-06):
从论坛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870&extra=&page=1的帖子买了这款行车记录仪,到手第二天安装。这款记录仪全新未开封,附件齐全,操作简单,做工中规中矩,效果不错,价格便宜值得购买。由于本地下雪路滑安装后未上路试机,待天气好转后再上传路试照片。记录仪盒子上的网址有惊喜哦!

网友A:
广东现在20多度,  后视镜安装位置图片太局部,来个全貌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东现在20多度,  后视镜安装位置图片太局部,来个全貌比较好呢,。

天气好转再补图,太冷了。

网友B:
等待作业,我取电线买好了还没装

网友C:
我车开得少,这种直接接电瓶的记录仪不敢用,怕把电亏完了发动不了。

楼主讲下具体怎么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车开得少,这种直接接电瓶的记录仪不敢用,怕把电亏完了发动不了。

楼主讲下具体怎么接线的? ...

一共三根线,一根接汽车ACC线,一根是接汽车常电,一根地线。所谓ACC线就是受汽车钥匙控制,打开汽车电门才有电。ACC线接通后记录仪才打开,平时电流极小,不用考虑电瓶亏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作业,我取电线买好了还没装

直接从汽车音响处接电,这三根线音响处都有,直接并联。

网友:
卧槽 这网址有惊喜

网友:
ACC打开打火.会有大电流冲击嘛?要不要装个555延时电路?

网友:
如果不需要停车录像,是不是只要连接acc和地线就可以了?谢谢楼主

网友:
其他都快的,就是连接太麻烦了,我一点都不懂这个线的连接,看懵了,我福特福克斯

网友D:
楼主,怎么设置循环记录的时间长度?

网友E:
呀呀呀,我的视频会有跳帧现象,不知你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呀呀呀,我的视频会有跳帧现象,不知你的如何

目前没发现,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车开得少,这种直接接电瓶的记录仪不敢用,怕把电亏完了发动不了。

楼主讲下具体怎么接线的? ...

这个不用担心,我测了一下,待机电流才15mA左右,除非一放好几个月不开,否则不会亏电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没发现,一切正常。

最高画质?c10的卡?为何我的跳帧那,我从主驾升降取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高画质?c10的卡?为何我的跳帧那,我从主驾升降取的电

刚拿到手时用的一个旧行车记录仪的32G金士顿C10卡,根本不认,提示存储错误。后来换的32G闪迪C10卡才正常,看说明书提示推荐16G C10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设置循环记录的时间长度?

我也没找到设置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拿到手时用的一个旧行车记录仪的32G金士顿C10卡,根本不认,提示存储错误。后来换的32G闪迪C10卡才正常 ...

闪迪16gc10.经常跳帧,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设置循环记录的时间长度?

好像没有设置项,我插卡录了大约半个小时,然后取卡在电脑上看,发现默认是三分钟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