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拆拆 大众原厂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楼主(2020-01-06):
拆拆拆 大众原厂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为了这几张照片,把后视镜拆坏了。浪费了好几百,,,,

说一下工作原理;
  前后有两个亮度传感器,当后面的亮度比前面亮时输出电压给镜片,镜片通过液晶原理变绿。当打开车内阅读灯和挂倒档时会自动关闭防眩目功能。

6线制;两根电源正负,两根阅读灯开启和倒档信号检测,还有两根是输出到主驾外后视镜片上(主驾外后视镜片也有防眩目的功能,这片镜子原厂的要近千元。)

大众原厂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大众原厂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大众原厂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大众原厂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大众原厂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大众原厂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大众原厂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大众原厂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大众原厂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大众原厂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大众原厂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大众原厂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大众原厂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大众原厂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大众原厂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大众原厂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网友A:
不介绍以下自动防眩目原理吗?

网友:
什么原理呢?

网友:
没介绍,白拆了

网友:
吉利车里的无边框后视镜很好看.可惜我的不带自动防炫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介绍以下自动防眩目原理吗?

前后两个光线传感器。当后面的亮度比前面的亮时,就会判断后车开了大灯,镜片就会变绿!!!
当打开车内阅读灯时自己动关闭防眩目,当挂上倒档时也会自动关闭防眩目。
变绿应该是液晶原理!!!6线制;两根是电源正负,两根阅读灯开关检测和倒档信号检测,两根输出到主架侧外后视镜防眩目镜片上。

网友:
去咸鱼那个凯迪拉克的拆车防眩目换上就行了,才几十块

网友B:
手动防眩目是里面的玻璃偏转角度?自动的镜片变绿是什么意思?能否是液晶原理,镜片其实是一个液晶面板的开关,一个是镜面反射,一个实镜后反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防眩目是里面的玻璃偏转角度?自动的镜片变绿是什么意思?能否是液晶原理,镜片其实是一个液晶面板的开 ...

可能是整个镜片就相当于液晶屏, 但是它不需要显示图像,可能是一整面相当于一个像素 加电 液晶晶体翻转遮光,   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
我觉得原理就是背光,检测到强光后,在镜子后面打光

网友(2020-02-12):
这玩意现在不值钱吧,网上一二百就有卖的别的型号车上的,10年前我就装了,现在还能用,原理很简单,就是前后两个光敏,当后面比前面亮时就变色,镜片就是个大液晶,通电就会变成绿色,电路板就是负责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