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V 12.5A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20-01-06):
电源指示灯不亮.蓝色细线(5V)和地线短接也不亮.保险完好,大电容上有300V电压,没有查到明显短路的元件.FPC没有工作.L3845(13845)7脚无供电.请各位坛友指点指点.目前我还在研究这个Q6这个控制信号怎么来的

楼主:
这电源现在是用热风枪在板子上吹一下就能正常工作.但是冷了这后又不启动了.

网友:
查一下启动电压的电容

网友:
重点检查几个小电容容量和是否漏电了,实在不会搞把电容按同型号换完就好了

网友A:
辅助电源没工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没工作吧

辅助电源工作了的

楼主:
现在是我烙铁只要在Q5(丝印p2X,型号PMBT4401 )这个三个管上一碰电源就能正常启动,换了一个NPN的三极管也不行.

网友(2024-10-03):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我烙铁只要在Q5(丝印p2X,型号PMBT4401 )这个三个管上一碰电源就能正常启动,换了一个NPN的三极管也不 ...

你好  你的电源最后如何修好的    我的电源给监控供电   算是被累死的   没有找到维修思路

网友:
替换芯片7脚滤波电容。

网友:
贴片电容漏电,引起芯片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