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车充挂了

楼主(2020-01-06):
一直用的好好的。昨天晚上给手机充电。以前基本一个手机。突然带两个手机。我测试一下两个手机也就1.5A左右。为什么会烧呢?现在把稳压管拆了。还是可以坚持1.5A。不知道可以用不。大神说说这个可以用不。准备换一个了

网友:
有线路补偿电压升高了,装个5.3V的稳压管

网友:
我来看万用表的

网友:
卓比才是真王道!

网友:
如果汽车线路受得了,三口起码要4.5A。双口3A,否则同时插,电压拖得太低,手机就不停报警。

网友:
从数码老五那里买了10个二手的,结果一大半不能用,都是芯片烧了。

网友:
感觉做工不咋地啊 又是34063的货吗 这玩意还是买个好点的 我买的剑鱼的双口1.5a 结果换车后自带充电口 所以就一直闲置

网友:
纽曼九块九都比这实用

网友:
这玩意,双口就顶天了把,还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