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慧荣加密区怎么使用?

楼主(2020-01-06):
想做CD+HDD+HDD三启 用SMITOOLS分出来了 可是不知道怎么把加密区召唤出来

网友A:
https://pan.baidu.com/s/1vTcHGi3TbVMQrLodpE_7bw,解密工具,功能自行研究,别乱用其他功能,否则可能造成数据丢失

土豪站内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pan.baidu.com/s/1vTcHGi3TbVMQrLodpE_7bw,解密工具,功能自行研究,别乱用其他功能,否则可能造 ...

明白了 谢谢 量产工具里有这个

网友(2021-03-19):
引用 网友A:
https://pan.baidu.com/s/1vTcHGi3TbVMQrLodpE_7bw,解密工具,功能自行研究,别乱用其他功能,否则可能造 ...

链接失效了 求教

网友(2021-05-10):
使用这个工具可以登录到加密区
参照这个链接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