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强力助焊剂能焊钢锯条,但焊不上铝镀铜的线。

楼主(2020-01-06):
第一次遇到铝镀铜的线,怎么也焊不上。
助焊剂竟然可以焊钢锯条。

那个铝镀铜的线我准备上高温喷枪烧一烧。

楼主:
先打磨下锯条。

楼主:
这东西买了几乎八年了,厉害啊

网友:
镀铜应该易上锡,我试过电瓶镀铜夹子。没用过这种

网友:
这玩意估计腐蚀性很强,对烙铁头不利

网友:
goot这个是好牌子

网友:
好东西大家分享,有缘千里共分享

楼主:
我遇到铜包铝的线了。第一次。

网友:
氯化锌?zishubudin

网友:
铝得用点焊,助焊剂应该没什么希望。

网友:
药水写2年保质期,过期了

网友:
我看到铜包铝的线连接都是用压接的

网友A:
铝线的话需要专门的助焊剂,钢铁的助焊剂是无效的,因为原理不同。
铜包铝其实不是铜包铝,是铝镀铜。。。很薄很薄一层铜,对焊接没有辅助作用。。。

网友:
需要买铝焊接专用的助焊剂,强力助焊剂好像是焊接电池上的铁电极。铝铜连接最好用端子等其他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线的话需要专门的助焊剂,钢铁的助焊剂是无效的,因为原理不同。
铜包铝其实不是铜包铝,是铝镀铜。。。 ...

是的,焊上也不可靠。

网友:
薄薄的一层铜膜,你高温加热氧化就焊不上了。。。。。。

网友:
焊铝?来点氢氧化钠试下?

网友:
维修的话,直接焊一节铜丝。然后和铝线绕接啊。不过铜包铝的线很好焊接的啊,我玩过超五类网线就是铜包铝的,和纯铜焊接感觉差不多。

网友:
桃宝有专用的焊锡,带专用的助焊剂芯,易拉罐都可以直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