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小狗d-531吸尘器的电池高手看看啥故障

楼主(2020-01-06):
小狗无线吸尘器d531的电池咨询一下,测量输出有22v左右的电压,插在吸尘器主机上转不到一分钟蓝灯闪没电了,但是插主机充电口充电闪蓝灯不到一分钟显示充满,然后蓝灯灭,用可调电源接主机充电,刚插上的两秒钟电流表显示2a多,马上变成零,请问是电池坏了,还是保护板坏了,各位大侠赐教一二,谢谢

谢谢各位

网友A:
一充就满,一放就没。电芯坏了。
你上可调电源充电,电压很快升高直接引发BMS的过充保护,就会这样。你可以直接测试电芯的电压在充放电过程的变化即可快速定位问题。

网友:
电芯老化了吧

网友B:
用多长时间了,电池坏几率大

网友C:
如果用的时间久了电池老化的可能性大些,淘宝有帮忙换电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充就满,一放就没。电芯坏了。
你上可调电源充电,电压很快升高直接引发BMS的过充保护,就会这样。你可以 ...

明白了,我也估计是电芯的问题,谢谢

楼主:
明白了,我也估计是电芯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多长时间了,电池坏几率大

明白了,我也估计是电芯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的时间久了电池老化的可能性大些,淘宝有帮忙换电芯的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D:
估计锂电池不行了,还2200容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锂电池不行了,还2200容量呢

回家挨个测测

网友E:
测每组电压看看是不是不均衡

网友F:
应该是其中一节或几节电池亏电或老化了,用到没电了的时候用万用表量一量各组电池的电压找出低电压的用独立充充充试试不行就的换电芯了,看保护板做工不错啊不知有没有均衡充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其中一节或几节电池亏电或老化了,用到没电了的时候用万用表量一量各组电池的电压找出低电压的用独立 ...

个人觉得这个板子带自动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个人觉得这个板子带自动均衡

那就是有电池老化了

网友:
手动均衡一下试试。

网友H:
小狗 D 526B怎么样?是字越大越好吗

网友:
有可能有节电芯坏了,我那个吸尘器充电绿灯但是吸尘器不转,测电压发现只有21v,拆开测发现有一节电芯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每组电压看看是不是不均衡

是的,有四节是3.9v两节3.7v,应该还可以吧是不是mos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狗 D 526B怎么样?是字越大越好吗

应该是字越大越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