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5A数控降压模块和恒流自动升降压模块

楼主(2020-01-06):
改造了两个电源。液晶板可以输入36V。

都可以恒流,关键是把板子上的电位器引出来。温度都很低。

楼主:
自动升降压板

楼主:
DC-DC自动升降压恒流恒压板,板上主要芯片!!!

M5350B
LM358
FP5139
NCE6075K

网友:
多少V到多少V,来个套件?手里的自动升降压板功率小了点,标的3A,实际达不到

网友:
发个连接看看,什么价位

网友:
绍兴一易电子的模块,他家的模块比较杂。我也用了很多个。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楼主的拍照水平需要严重的提高。

我就看到了 封装不同的 黑色塑封方块。^_^

楼主:
芯片上的字很难拍清楚的。

网友:
顺便把LM2596没保护,换成XL2596带过热保护芯片。升降压的不错,有一颗功率管扩流。

楼主:
感觉TB上模块的市场还是很大的,特别需要有点品牌的东西。比如睿登就做的很好。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一个大美女,你不会金屋藏娇,给它盖个房子吗????

楼主:
打倒各种低效率,没有保护的2569板子

网友:
我想找可以输出60w的恒流恒压的DC-DC模块,但是某宝的很多都是只能30w以下,甚至有些标5a的超过2a就要自己加散热而且未必能上

网友:
略屌,可以折腾一下下。

楼主:
XL芯龙这个公司挺厉害的

网友(2020-02-07):
我做DIY也用了很多的XL的芯片,感觉性价比很高,比如5V用XL1509这一类的

网友(2020-08-27):
想diy个升降压的小型模块,给自己玩玩,有啥资料可以借鉴。

楼主(2020-11-03):
恒流自动升降压模块烧了肖特基管子,换个更大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id6858318

楼主:
M5350B  5V  LDO,给358,,,5139供电。

品牌:NCE新洁能型号:NCE6075K封装:TO-252批号:批号FET类型:N沟道MOSFET漏源电压(Vdss):60V,,,漏极电流(Id):3-75,,,漏源导通电阻(RDS On):10-85,,,栅源电压(Vgs):17-100,,,,,栅极电荷(Q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