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分享一个单颗粒4通道的固态盘

楼主(2020-01-06):
以前自己见识少,以为慧荣的主控贴单颗颗粒的时候,ce分布只会在ch0和ch1,实现不了单个颗粒4通道。那时也只玩BGA132/152 TSOP。
后来听@技术宅小唐  说,单颗粒也是可以实现4通道的。

今天拿到一块固态,就是这种情况的。
先看下是什么方案:

SM2258xt,  2*BGA272焊盘。
一颗东芝颗粒,丝印:TH58TFT1T23BAEF,是BiCS3制程的颗粒,单颗256G。

在开卡工具下看一下颗粒ID及CE分布

如图所示:
单颗256G 8CE,被分布到了4个通道上。
单颗粒4通道是完全没问题的,可能只有BGA272和BGA316能实现吧。BGA132/152从没见过这种情况。

跑个分看看:

cache内的顺序读写没的说。
单线程4K还不错,多线程4K孱弱。

跑了下写机制:
3G cache,之后写18-300波动。

分享完毕!

网友A:
那这颗粒双贴,四贴是怎么分布的呢,还有跳线是怎么搞呢

网友B:
272 316的CE和通道更多,一颗272/316就能达到以往4颗甚至8颗132/152的读写性能、

三星颗粒快不是没有原因的

另外吐槽一个最近让我非常迷的操作:

1.宜鼎宽温控+NW711良品拆颗粒贴IS903

2.东芝1JFL转成152贴IS903 然后说颗粒不如xxx

3.316转成152然后贴3268然后说垃圾三星

4.不管什么制程料号,都先贴到46EN然后到处求助怎么开卡

5.不管颗粒好坏,先来一遍RDT然后求助

6.IS903贴的拆机颗粒,不管颗粒好坏先F9强擦结果跑圈红来求助

7.专门去闲鱼/转转买的慧荣主控坏固态,然后求助怎么开卡,开不成功就吐槽论坛冷血

8.拿着熊猫颗粒到处问开卡固件(没公开的固件)

9.TLC掉速了说颗粒坏

等等等等蜜汁操作令鄙人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颗粒双贴,四贴是怎么分布的呢,还有跳线是怎么搞呢

272和316焊盘的主控板,一般支持单颗16CE颗粒,而且是免跳线的。
我这个板子就2个焊盘,双贴凑满16CE,估计就把ch1-3,ce0-3占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2 316的CE和通道更多,一颗272/316就能达到以往4颗甚至8颗132/152的读写性能、

三星颗粒快不是没有原因 ...

哈哈,淡定淡定。
我刚开始接触这块儿的时候,也有过一些蜜汁操作,也问过一些傻问题。给小白一些成长的时间和空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颗粒双贴,四贴是怎么分布的呢,还有跳线是怎么搞呢

BGA272 316的板子没跳线的,都是主控自动分配、参考46EN 免跳线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72 316的CE和通道更多,一颗272/316就能达到以往4颗甚至8颗132/152的读写性能、

三星颗粒快不是没有原因 ...

5.不管颗粒好坏,先来一遍RDT然后求助

6.IS903贴的拆机颗粒,不管颗粒好坏先F9强擦结果跑圈红来求助

这两条我不太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不管颗粒好坏,先来一遍RDT然后求助

6.IS903贴的拆机颗粒,不管颗粒好坏先F9强擦结果跑圈红来求助

就是没研究RDT的原理,跑了RDT没过,求助、或者过了,求助开卡完怎么没包含RDT结果
拆机颗粒难免会有上一个主控标记的新增坏块,然后开903的时候上来就擦除闪存或者第一次没过然后F9强擦过了,跑圈红了来求助、把新增坏块标记擦掉了,主控就按原厂坏块开,那新增坏块没屏蔽,跑圈肯定就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没研究RDT的原理,跑了RDT没过,求助、或者过了,求助开卡完怎么没包含RDT结果
拆机颗粒难免会有上一 ...

我遇到过两次跑rdt一个坏块都抓不出来,但是开卡后跑圈过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两次跑rdt一个坏块都抓不出来,但是开卡后跑圈过不了

漏电块抓不出、RDT是逐个Block写入后立刻读取、U盘低格是全部写满再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电块抓不出、RDT是逐个Block写入后立刻读取、U盘低格是全部写满再读取

是连原厂坏块都跑不出来的那种,rdt pass但是一个坏块都没有

网友:
现在基本上我都是自己研究,研究不出,再查资料,再研究……问别人,是问不出什么有用东西来的……硬是从0掌握理论知识把一个OpenWrt名单控制插件做好了。

网友:
这个不是板子导致的,是颗粒本身。272大部分是4通道而不是两通道的,至少我玩过的272全是4通道的颗粒。至于贴上后CE分布,如果贴原生272的板,肯定会按4通道分布,如果转接贴152的板子就会变成2两通道;即便相同主控,转帖152,写入都会变慢。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0-04-18):
除了132 152其他颗粒暂时没玩过,以前焊过EMMC 焊得眼瞎··怕了

网友:
从来不跑什么RDT 治标不治本 需要RDT才能过得盘 开出来很不稳定

网友:
这个真的很好玩,这么操作发热不是更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2 316的CE和通道更多,一颗272/316就能达到以往4颗甚至8颗132/152的读写性能、

三星颗粒快不是没有原因 ...

熊猫颗粒是什么

网友(2020-06-12):
LZ用哪个版本的开卡工具,方便分享一下吗?我用TH58TFT1T23BAEH 转152 贴58XT 开卡不过
ID 98 3C 98 B3 76 F2
用SM 3281 272 板也是这个ID
U盘也没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