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算不算是首拆ER-4P分频器

楼主(2020-01-06):
跟着我服役了9年的er4p耳机线材终于坏掉了,断线接触不良,但又不想丢,网上看了下从新买价格300多一条。算了自己修吧。网上找了下没找到有拆解这个耳机分频器的教程,只能自己摸索着拆解了。

剪掉耳机头线把手给切了,倒霉。真剁手了。

本来想用刀,怕把分频器给玩坏,改用电烙铁烫掉橡胶剥开保护胶套。

这个是背部走线结构超级简单比BOSE的IE2分频器还简单的走线

电阻部分还用了封胶,嗯质量还是不错的,两棵小电阻。

这个线和我以前拆过的任何一款耳机的线都不一样,这个线是银白色的,然后每根电线都有节节,一节一节的。

有节节的电线,价格是不是就是不一样?
,以前拆的SONY的耳机从低端到高端都是无氧铜。这个是什么线?

拆解完毕,准备网上买好点的配件把这跟了我几年的耳机给魔改了。等配件到了。在上魔改图。这个耳机的耳机线材,和我见到的耳机线材不一样。真不一样。。

网友:
那2颗应该是为了降低噪声或者说降低背景音的吧

网友:
带节节?无氧铜绕凯氟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