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小超市买的没有螺丝的公牛插排(BULL GN-Q1120)怀疑是山寨的...

楼主(2020-01-06):
某一天给手机充电只听到一声巨响把我吓一跳,以为充电器烧了一看插排指示灯不亮了赶紧拔了,不敢再用了拆开看看...

有点难拆,还好只是指示灯和电阻坏了,折腾一番OK!指示灯终于亮了听说串个二极管能延长发光二极管寿命,电阻用的200K,

网友:
公牛也就这样吧

网友:
真的,低端产品。

网友:
低端产品就是这样

网友:
公牛也不牛啊,和小厂货差不多的

网友A:
发现公牛插排的发光二极管都不是高亮的。我的一个给他换成高亮,电阻加大,亮度增加,功耗还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现公牛插排的发光二极管都不是高亮的。我的一个给他换成高亮,电阻加大,亮度增加,功耗还低。 ...

晚上不亮才最好,尤其卧室

网友C:
这种指示灯的电阻  为啥容易烧毁?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晚上不亮才最好,尤其卧室

不需很亮用高亮的发光管增大电阻就是了,反正越大损耗越少,还约耐用。

网友:
质量很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指示灯的电阻  为啥容易烧毁?发热严重?

算一下功率,不串二极管的话,发光二极管正反压降都很低,忽略。电阻一般用100k—200k,按200k算就是0.242瓦的功耗,电阻小的话还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指示灯的电阻  为啥容易烧毁?发热严重?

电阻缩水无开关,长时间使用击穿。

网友:
同意某些坛友说法低端产品,假货估计铜条上就没有“钢印”了,造假应该是外表看着像就可以了。公牛的排插很喜欢用磷青铜镀镍发白色的铜条。

网友:
铜条也打了公牛二字,应该不算很假。。

网友:
看做工和用料,应该是正品。公牛的插座即使有螺丝也不是普通螺丝刀能拆的了的,都是异形的螺丝。

网友:
假货不会给你内部铜排上还打上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晚上不亮才最好,尤其卧室

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
看起来是正品,不过公牛正品其实也就中规中矩的,东西总有故障率。

网友:
不像公牛,是母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