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刚把电池修好,威克士洗车泵不吸水了

楼主(2020-01-06):
因为电池过放,威克士洗车泵丢箱子里半年没动过了,前阵子才刚把电池修好,威克士洗车泵不吸水,于是拆开在活塞处上点油

拆开看看

这个是防水处理过的电路板

轻触开关

对向行星齿轮 两个装不好会错位

白色的是单向阀

这个就是单向阀的盖子,里面两个白色塞子就是单向阀

这个就是活塞,两边都给上点硅油,不知会不会增加活塞与橡胶圈的摩擦

这个里面就是活塞本体 行星齿轮另外一边就是一个带轴承的曲轴带动活塞左右运动

活塞加油后又正常工作了!

网友:
楼主又可以愉快地玩水了

网友:
进水管管座容易松,

网友:
齿轮构造和冲击批构造基本一样

网友:
不吸水是单向阀脏了

网友A:
时间长不用了,就容易不吸水,把吸水口到泵的透明管子里装上水,外部水管也装上水,然后就可以正常呲水了....买的时候觉得自己可勤快了,买完发现屁用没有,还不如自来水龙头接个水管呢。

网友B:
好奇的是电池为啥会过放,没道理的。

是不是整了转接头给其它工具用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不用了,就容易不吸水,把吸水口到泵的透明管子里装上水,外部水管也装上水,然后就可以正常呲水了.. ...

也不是的,出水力度比自来水好不少,现在不是用于洗车,主要还是平时清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的是电池为啥会过放,没道理的。

是不是整了转接头给其它工具用坏的? ...

没做转接头 估计电池本来有问题,咸鱼进的,还说包内阻,后来发现电池不用也会自己放电,也许是保护板问题,试着几次电池就挂了

网友(2020-02-28):
引用 楼主:
没做转接头 估计电池本来有问题,咸鱼进的,还说包内阻,后来发现电池不用也会自己放电,也许是保护板问 ...

威克士21伏电池里面没有保护板,保护板在机子里

网友(2020-05-03):
也准备搞一个这东西来用,外面洗车太贵了啊,自己随便冲一冲得了

网友:
好牛呀,按照这个我也修好了

网友C(2020-06-16):
装完多出了一个小弹簧,请问楼主知不知道是哪里的,是不是单项阀门里的?

网友:
还是买博世的那款带线的洗车机,个头不大挺好用的。

网友:
楼主你好,我的枪也出现不能吸水的情况,帖子里说对向行星齿轮 两个装不好会错位,拆装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完多出了一个小弹簧,请问楼主知不知道是哪里的,是不是单项阀门里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完多出了一个小弹簧,请问楼主知不知道是哪里的,是不是单项阀门里的? ...

这个是顶着进水管的,昨天我拆卸了一下,也发现这个弹簧了。

网友:
挻简单的工具卖大几百块,模具真贵

网友:
感觉这个玩意不试用,还是那种推车式的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