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给汽车电瓶加装太阳能充电板

楼主(2020-01-06):
今年夏天换了工作单位,每天不用开车下乡镇了,市区交通多是骑自行车,车长期不启动,出厂的原装电瓶,五年多了,有点亏电。于是去马云家买了一块柔性太阳能板。
平时放前挡风玻璃里面,50w的200块

反光有点强烈,开车的时候就拿下来放在副驾驶或者后面去。
控制器50多块,就在卖太阳能板家买的,后来看其他家的,同样款式的才20多块。就放副驾驶座,阳光直射的时候,电压能到13v多,多云天气和阴天,电压就只有12v多。说明书要求先接电瓶,再接太阳能板。接头是卖家送的,很好接,比较粗,

去五金店买的电缆,3米连接电瓶到控制器,1米连接太阳能板到控制器。电缆从门旁边的缝隙穿过去到发动机舱

刚开始用夹子夹着,看看效果还行,然后就拧到电瓶螺丝上了。

这个价格和买一块新电瓶差不多了,但是不用每隔几天就要开几公里。一个月开一次也能一次打响

网友:
好歹靠近电瓶电极也要加一个5a保险,线路经常弯折容易发生短路。

如果点烟口常电,可以直接点烟口反向充电,50w太阳能板 不到5a电流 随便折腾

网友:
接电源的电路注意安全,否则得不偿失。

网友A:
直接黏在发动机舱盖上,效果更好

网友:
200多块钱,可以换45A的骆驼或者风帆蓄电池了。俺的原车是35A汤浅,用了五整年,换的45A是骆驼,又五整年了,零下十三度还是一火就着(车就露天放着)。

网友:
放挡风镜内外,电流相差一半,不过50瓦,也够

网友:
车内小灯有一路常有电的,做个小插头,一插就有了

网友:
我也改了,我是粘在天窗内侧的,我的车联网耗电较快

网友:
干扰大吗?我的插车子上,收音机干扰很大。大概是电池带的整流电路闹的。

网友:
补电10w左右够了,买了块18Ⅴ8w玻璃的,没折腾。你这尺寸太大不好放,拿上拿下麻烦。也不用控制器,保险要的。

网友:
比我的板子大,我这电压一直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黏在发动机舱盖上,效果更好

脏了,洗车磨损。就好了?

网友:
接后备厢灯上就行,有些车后备厢灯正极是常电,接地找个尾灯附近的螺丝就行了。

网友:
经常折弯的话用坦克线。再做付航空插头。有时可以拔掉放后备箱!

网友:
有说粘到车顶的?

网友:
费事还不安全,不如买个充电器,没事冲冲,顶多3月,半年的冲一次,还是冬天,夏天也不用冲。

网友(2020-02-06):
二三十块钱买个充电器拆下去冲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