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路由的5G网络会随机失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1-06):
机率开关电源四次就有一次。表示为:搜索不到5G,2.4G却一直正常。

路由设置里软启动重新也是无效果,只有开关电源才能恢复。

网友A:
你把2.4G关闭,只开启5G试试

网友B:
什么路由器,如果是某讯的K3,那是漏油了。

网友C:
有维修能力的话就检查一下5G模块是否有电容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路由器,如果是某讯的K3,那是漏油了。

TP的路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维修能力的话就检查一下5G模块是否有电容漏电

电源贴耳倒是能听滋滋声,感觉2.4G跟5G速度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2.4G关闭,只开启5G试试

2.4G跟5G都需要用到,有手机不支持5G。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快失效了导致的脉冲干扰

网友(2020-12-11):
引用 网友C:
有维修能力的话就检查一下5G模块是否有电容漏电

如果别的手机可以搜到5G,自己的突然搜不到有什么办法

网友:
距离远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