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两个NodeMCU测试固件.串口输出.

楼主(2020-01-06):
曾经想过拿ESP-12F撬开屏蔽盖看看八只脚的W25Q32能不能换个W25Q64/128的Flash进去.......毕竟这玩意CPU能彪160Mhz.不能浪费啊.
随着现在接触的多了,感觉还是缺点什么,动手的理由不是很足.....
那就分享一点当时入手时的资料吧,可能以后很久都不会再"开盖"玩了...
系统测试固件.Arduino编译的,串口输出信息.
~见附件

网友A:
替换是可以的,可以扩容,就是扩完容要刷出厂固件,然后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是可以的,可以扩容,就是扩完容要刷出厂固件,然后才能用

关键是能买到的价格合适的型号和频率接口的也就128了,现在12F默认是带4M的W25Q32,还W25Q128也就16M.跟路由器差不多......而且这种操作对稳定性应该影响很大.据说ESP8266EX是支持4个Flash的.跟SPI模式有关,能不能给外挂一个~~

网友:
关键固件不支持换了也用不上。
加大容量的话SPIFF用着就爽了,可以把一整个网站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