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机的充电头到底定性为电源还是充电器?

楼主(2020-01-06):
请问手机的充电头到底定性为电源还是充电器?

网友A:
是充电器,不是电源。
充电器是具有到一定电压自动停充的功能。电源是不论什么情况,都是输出额定电压的。

补充:经过大家激烈讨论,觉得应该属于是电源。上面的回答可能有误。

不过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带协议的供电设备,应该归类于充电器,不归类于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充电器,不是电源。
充电器是具有到一定电压自动停充的功能。电源是不论什么情况,都是输出额定电压的。 ...

可以当电源使用吗?

网友:
楼主图片不是注明了  电源适配器,非充电器。充电器只是一个统称。

早期手机充电电路在这类适配器内,输出电压都是4.2v。 后期手机厂商把充电电路集成在手机主板芯片上,但这个电源适配器是给手机充电的,所以叫充电器没毛病。

严格意义上充电器 是带有充电控制功能,如恒压 恒流 超压保护,充满自停 涡流充电 功能,但市面上usb输出接口 绝大多数只有供电功能,所谓快充也只是严格意义上提升输出电压电流,充电控制电路还是集成在手机主板上,不过也有例外 oppo低压快充(华为不知道是不是)控制芯片虽然在主板上,但是由手机控制充电器电压直接给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当电源使用吗?

如果给5v之类的用电器使用,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的理解,充电头其实都是电源适配器,充电控制电路在手机内部。
以前的AA/AAA电池充电器都是充电器

网友:
手机充电头就是一个电源,充电器必须包含充电控制电路,这个控制电路在手机里面,充电头只负责提供电源。

网友:
个人认为大部分应该归为电源

网友:
电池充满断开的控制电路是在手机里面,不是在充电器里面。

网友:
标准名称:电源适配器

充电器,是俗称............非标

网友:
充电头是电源

网友:
现在的手机充电头都是电源适配器非充电器,充电管理IC都内置在手机里了以前那种4.2V带自停那种才是充电器

网友B:
带协议的是充电器电源,是充电过程的一部分;还牵涉到手机内部的充电管理电路,合起来完成充电过程。

不带协议的是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充电器,不是电源。
充电器是具有到一定电压自动停充的功能。电源是不论什么情况,都是输出额定电压的。 ...

一定电压自动停,这不是在电池上,以及手机主板上吗。 充电头,应该是持续5V输出吧

网友:
随便找几个手机充电头,难道都写着电源充电器?

网友:
带usb的基本上都是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充电器,不是电源。
充电器是具有到一定电压自动停充的功能。电源是不论什么情况,都是输出额定电压的。 ...

是开关电源,不是充电器,,别误导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5V 2A 1A的恒压ACDC开关电源,跟充电管理有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协议的是充电器电源,是充电过程的一部分;还牵涉到手机内部的充电管理电路,合起来完成充电过程。

不带 ...

同意您的说法。带协议的属于充电器,不带的应该属于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开关电源,不是充电器,,别误导

觉得还是  苏州熊猫  说的比较准确。带协议的是充电器,不带协议属于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