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下串联的电池能不能一起充电

楼主(2020-01-06):
比如无人机的那种电池是三个3.7伏串在一起的,用的是平衡充,就是单独对每一个电池给4.2伏电压充电。我直接在最前面一个电池的正极和最后面一个电池的负极给一个12.6伏电压给他们充电可不可以?

网友A:
可以的,控制好电流,电压即可。

电动车电池不都是串联充的。

网友:
串联只是共了中见一条线路,分离充电就当俩个电池看就好了,当然充电器要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控制好电流,电压即可。

电动车电池不都是串联充的。

这两个来说分别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来说分别有什么缺点吗

串联充电要求组内电池参数一致,一旦容量差异,内阻差异,或者其他化学性能不一致,会导致不均衡,然后导致各种过充过放问题。

网友:
在有串联电池组保护板的情况下可以这样充电。
否则不可以。

因为随着充放电,几个电池最终会出现容量差异,其中一节电池最先充满到达4.2V,但由于其他两节电池未到达4.2V,充电电流不会终止,继而使得这节电池过充。

网友:
下一秒结局:

网友:
有保护板情况下,还可以,最多就是以最小一节容量为限制而已,如果没保护板,你就等着救火吧。

网友:
当然可以,我都是十几个串一起充

网友:
这个问题夸张一点就类似于小汽车可以用来拆墙吗?如果只论行不行,就是可以,如果说长不长久就是比较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