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有什么办法给电子钟刷机

楼主(2020-01-06):
这个电子钟 几年前电源部分坏了我直接改成5V电源了
现在这个电子钟走不到2020年 也没法调到2020年
2019过完就会回到2001 现在只能用星期一样的2014 农历也对不上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给这个钟刷个新固件让它能支持2020年

网友A:
你是近期看到第2个说这个问题的了,芯片限制搞不了2020年,除非能买到配套的新款芯片更换,淘宝搜一搜

网友:
把那个绿色的牛屎小板换掉就行,前提是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近期看到第2个说这个问题的了,芯片限制搞不了2020年,除非能买到配套的新款芯片更换,淘宝搜一搜 ...

能不能像路由器一样刷机 想办法把电子钟接上电脑刷个固件

网友B:
来看看我给你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看看我给你找到了

能不能连电脑刷个机 换芯片太不方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连电脑刷个机 换芯片太不方便了

这种芯片没法刷,一次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芯片没法刷,一次性的

就没办法刷机吗 换芯片可太麻烦了

网友:
终于有换新机的借口了

网友:
这种万年历使用的芯片都是OTP一次编程的,不能够刷机,一般换了芯片也没什么用,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连电脑刷个机 换芯片太不方便了

应该像音乐玩具里的一次性芯片,需要买新的芯片加特殊工具才能刷,弄的成本不如买新的数码管日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像音乐玩具里的一次性芯片,需要买新的芯片加特殊工具才能刷,弄的成本不如买新的数码管日历。 ...

这个和音乐玩具不一样 音乐玩具的声音是在一个八脚芯片里的比如24 25 93这些系列的都可以刷机

网友:
电路板翻个面看看,这芯片看着像插卡接触的,但介于成本考虑,估计是直接焊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来看看我给你找到了

热心坛友赞一个。看外观楼主万年历上的芯片正是图中右下角哪一款,就是不知道这玩意儿自己更换成功率怎么样。

网友:
基本上不用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心坛友赞一个。看外观楼主万年历上的芯片正是图中右下角哪一款,就是不知道这玩意儿自己更换成功率怎么 ...

但是这芯片看着像插卡的 想拔下来看看插槽 但是好像拔不下来

网友:
自己用单片机搞一套控制了,程序自己写,很灵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芯片看着像插卡的 想拔下来看看插槽 但是好像拔不下来

板子的背面你看不到?很可能是直接焊上的吧?

网友:
查线路,用51重新编一个跳线接上就行了,最便宜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没办法刷机吗 换芯片可太麻烦了

我觉得更换要比刷机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