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小米WIFI放大器R01拆解

楼主(2020-01-06):
用了几年,效果也可以。外壳超声波焊接,以前想拆怕有损,这次硬着头皮拆开看看。倒是基本没有拆坏,不料被意外测坏了
身材比较单薄秀气

上电黄灯闪烁,连接无线路由后蓝灯常亮,故障红灯。

R01即为一代

印制天线在尾端

红圈里是电感,所以黄框部分貌似DC/DC变换器,多电压给WIFI模块供电。为了确认变换器及输出电压,通电测量中欲拍照分享时,孰料数字表笔意外滑动,不知短路烧坏了什么元件,故障红灯亮起,变换器均无输出电压,正所谓拆机有风险,测量须谨慎!好在第一次测量时已读到过相应电压值,1-输出3.3V ,2-输出1.2V。

USB插口根部转动构造详细

东西拆坏了,严重性在于自己不会修,冷暖自知吧,要拆机就会有牺牲。
谢谢你路过!

网友:
感谢奉献精神,没有炮灰,哪来胜利....

网友A:
就一个无线网卡,被猴王吹成wifi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无线网卡,被猴王吹成wifi放大器?

猴王真能吹,我还以为是个中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无线网卡,被猴王吹成wifi放大器?

你没有看见dm与dp都没有连接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无线网卡,被猴王吹成wifi放大器?

实际上是中继,可以起到一点放大的作用,因为这玩意信号收发能力比手机强

网友:
应该是WIFI中继,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好像是一个自动化的无线局域网中继器,测试出故障的话,可能是芯片过热。

网友:
临时用用还行~

网友:
多谢分享 祝早日修好

网友:
这个属于工伤事故吧,毕竟是为了论坛而拆机。叫骚版赔一个就是了。。。。。。。。

网友:
换个LDO就行,SOT-23-5的,3.3,1.2各一个

网友:
这玩意多少钱?

网友B:
就当是炮灰,反正倒下的也不少了

楼主:
孩子买的,据说当年3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当是炮灰,反正倒下的也不少了

常在河边走,哈哈

网友:
有一个比pro好用

网友:
这是不是可以不用插到电脑上使用吧,看USB那个线只有两根?只要电源就能够使用吗?

网友(2022-07-19):
前来考古前来考古,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网友(2022-08-20):
那个不是外接天线接口;是测试输出性能的;
座子带开关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