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星NOTE3\S5 的原装MicoUSB3.0数据线

楼主(2020-01-06):
今天要修的是三星NOTE3\S5 原装的MicoUSB 3.0 数据线
接口的话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和移动硬盘用的那种一样

这个线印象中还是朋友送的,我没有这种手机
用在移动硬盘和USB3.0的读卡器上了,用了差不多3年了,一直都正常,
前不久用这根线插移动硬盘上,硬盘的灯能亮,但电脑识别不出来了,
换了一根别的线就正常
今天把线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好它

外壳的话用刀锋撇在侧面的缝隙里,找个东西敲一下刀背就开了

内部的话感觉还可以,屏蔽罩挺多的

线有点长,1米多,怕是信号有衰减,
或者是哪里有线折断了,准找一部分完好的地方截短

有这根数据线的你们可以放心了,这线还是焊接的
不像三星S6\S7的那种原装microUSB2.0线,都是压接

插头的里面的线还是挺多的,有9根线(那个空焊盘是ID脚。OTG模式用的,所以就没有线焊接),
毕竟是USB3.0嘛

焊接的话,不清楚是不是都焊接好了,
反正已经截短了,这些线都要重新焊接

我也怀疑过这里断了线,但看起来也很好

只有正负极还比较粗,负责信号的那些线比耳机里的漆包线还要细

USB3.0公头这边我为了看线序是暴力拆开的,所以外面的铁皮拆没了、

线的数量比较多,看起来麻烦,但是还是能找到规律的
比如USB2.0那头和普通的没区别还是红白绿黑,增加的3.0那部分,
线里面有几根是包着铝箔纸的,里面包着的线都是相邻的两个焊盘,这样找不容易焊错,
插头的话我把凹槽打磨了一下,重新搪了一遍锡,这样焊点露出来的地方更大一些,
焊接的时候不容易被周围的融化的塑料挡住

铁皮没了不要紧,我的破烂堆里找了一个合适的
装上就是了。

把线扒开。准备焊接

焊接的过程就没有拍照了,反正就是一根根的焊接好,上机测试正常后
再往壳子里面灌环氧树脂胶水,把线还有外壳什么全部固定住

开壳的痕迹还是挺明显的
现在这根线插移动硬盘正常了,长度虽然少了一大半,现在只有40CM左右,
不过在台式机上用,不长不短刚好合适

网友A:
这种智障接口貌似就棒子星整在手机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智障接口貌似就棒子星整在手机上了吧

好像是便携移动硬盘上的接头接口,后来都统一成typeC两面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