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组装365w太阳能发电系统

楼主(2020-01-06):
另一个院子暂时不住人,装了一台硬盘录像机外带三个摄像头。保守估计一个月十来块钱的电费。家是农村,经常停电,为了长远的节省,一咬牙买了两块365瓦的单晶太阳能板。太阳能板比预料之中的大1995x995的尺寸,卖家发的京东,派送时直接从宿迁拉到淮北我们约定签收的地点,本人开的电动三轮车,两块板八十多斤,让快递员帮忙才放上车。一路上慢悠悠生怕颠散了架。十几市里好久好久才到家
       板子由于太大考虑竖放固定要求太高,也不安全,极端天气搞不好被风刮掉就完蛋了,于是决定横放,先是准备打算用细铁管应付,后考虑到太阳能板自重,极端天气等因素。到废品收购站买来3x3的镀锌方管焊接作为支架。太阳能板装在平房上,吊装时特意多叫了一个人帮忙提上去,用螺丝固定住。然后从网上买的2.5的铜电缆线,打孔入室。接着又买了整个淘宝最便宜的mppt太阳能控制器,用电锤在墙上打孔,用塑料膨胀管、螺丝固定,其下依次是双路转换开关,用于市电、逆变器双电源切换,我把逆变器接在常用电源上,这样,只要有太阳,它就会自动切换到太阳能发的电上面,只要阴天电池欠压保护,就会自动切换到市电,确保不断电,更确保两路隔离开,更安全。逆变器用的是闲鱼二手货,便宜了将近一百块,拿来时没想到跟新的一样。可能运气好吧,

楼主:
电池用的是之前2016年学车时买的磷酸铁锂48v40A电池。用了几年也有所衰减了,于是趁着这个档口,又买了大单体自己组一组新的锂电,这组旧的就留着发电了,用了一夜到第二天中午,还有52.8的电压,说明再用洗澡也没事,但是,犹豫一直在下雨就晴了那么一天,只好把逆变器关了,切换到市电,等晴天再做记录。太阳能板就用了一块,另一块留着别的地方用,感觉一块足够用了,白天无损耗还一个劲的往电池里充电

网友A:
3个头一主机!也就30W左右!还没有逆变器消耗得多!应该12V直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头一主机!也就30W左右!还没有逆变器消耗得多!应该12V直供

那样麻烦,还得重新布线,并且我的光纤猫,路由器都得用电

网友B:
主角没登场啊,板子呢?价钱多少?

网友C:
都是些12V的电器,直接改成12V供电多好,没有逆变器的损耗,而且得到的12V还是真正的纯直流。夏天再把逆变器搬出来,接个风扇吹吹免费风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样麻烦,还得重新布线,并且我的光纤猫,路由器都得用电

都48V了,原供电线不用动,可以上DC-DC,直接更换。功耗比逆变低多了

网友E:
眼熟,MPT-7210A这个我以前175块曾拿过一个,旧版论坛上有拆机图,初试机时还好,后来突然不升压了,还掉一个小自攻螺丝出来,拆开来一看,功率MOS管和续流二极管共用的散热器和PCB的定位孔错位了,原来安装工人在机件螺孔错位后强行安装,我试了试想拧回去,先设法把功率管二极管上的公制螺钉全拆松了,也对不准,只能斜着拧,不过也拧不了几牙,这强行的结果,导致两管散热面和散热器吸热面之间有个大的夹角,功率管和二极管上的螺钉并未真正坚固,估计是工人怕强行拧紧会导致塑封功率管断裂,故实际并未贴紧安装,导致毫无散热作用,可能因此在试运行中突然出现不升压的异常情况,后经与商家协商,同意退货处理。后来30块撸了个TL494芯片标识被擦掉的普通恒压恒流升压器。号称1200W,小改了下当成MPPT服役中

网友F:
最便宜的MPT宝搜了下加运费195,呵呵,也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角没登场啊,板子呢?价钱多少?

两块365w功率的板子加运费11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些12V的电器,直接改成12V供电多好,没有逆变器的损耗,而且得到的12V还是真正的纯直流。夏天再把逆变 ...

你不懂,双路电源切换开关必须两路都是交流电才能工作。这样就省事多了,并且板子本身发的电就过剩用不完,逆变器也是肖博士的,转换效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48V了,原供电线不用动,可以上DC-DC,直接更换。功耗比逆变低多了

太阳能板电过剩,不考虑功耗,考虑的是自动化,双路电源开关必须双路是220v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眼熟,MPT-7210A这个我以前175块曾拿过一个,旧版论坛上有拆机图,初试机时还好,后来突然不升压了,还掉一 ...

悲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便宜的MPT宝搜了下加运费195,呵呵,也不便宜啊

188元,不能怕花钱,花钱少买的那些控制器效率太低,我这都嫌买的便宜了,

楼主:
这就是那板子

网友G:
只能说楼主是壕,直接用市电给电池充电,把太阳能的资金买大量的电池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能说楼主是壕,直接用市电给电池充电,把太阳能的资金买大量的电池才是正道! ...

一块365瓦的太阳能板也就五百多,顶多两年回本,电池不便宜

网友:
太阳能板多少电压输出的

楼主:
电池板电压有点高,只能上mppt效率高

网友:
放在窗帘布边上,有隐患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