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教:西数7200转的笔记本黑盘

楼主(2020-01-06):
西数7200转、500GB的笔记本黑盘能不能装在斐讯H1的硬盘盒里?
因为一般移动硬盘用的都是5400转的,考虑7200转会不会因为转速快而导致供电不足,使数据存储出现错误呢?或者直接使硬盘出现不稳定扇区呢?
请大神赐教!

网友:
看盘体上的工作电流哈
一般都差不多,可以用

网友:
2.5的没有影响,接口正确就行,跟转数没有关系。台式机3.5硬盘要独立供电

网友:
建议不要。短期不出问题,长时间肯定不行,我自己的黑盘放盒子敲盘,以为坏了,接电脑上又没问题。蓝盘没问题。直接用盒子挂了一天都没事。供电方面黑盘要求比蓝盘高点。

楼主:
我上次用易驱线传输了3个GB左右的资料,结果再检测时就有黄色警告了,说有待映射扇区,所以我就怀疑7200转的黑盘不能用作移动硬盘。

网友A:
能,这么用着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这么用着一个!

用了多久了?检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斐讯的H1还是挺不错的,楼主最大的可能买的就是翻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斐讯的H1还是挺不错的,楼主最大的可能买的就是翻新盘~

我买的只是一个H1硬盘盒。

网友C:
没有问题或
我h1 接大量硬盘和ssd 都正常
缺点是没有固件刷,所以关不掉停转 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或
我h1 接大量硬盘和ssd 都正常
缺点是没有固件刷,所以关不掉停转 节能

停转节能好像不是H1的原因,我另一块西数黑盘装在笔记本里当副盘使用,只要一会不读取它,就休眠了,这应该是硬盘自身就带停转节能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转节能好像不是H1的原因,我另一块西数黑盘装在笔记本里当副盘使用,只要一会不读取它,就休眠了,这应 ...

接本子里面用是系统自动关闭了硬盘达到节能效果吧。基本上黑盘是不存在需要节能的问题,接盒子上面要弹出自动关闭磁头需要盒子的芯片支持,有些是可以有些不行。

网友:
某讯H1可以的  我试过

网友:
我用了斐讯的H1,也用过其他的盒子,都没有问题啊,我也是7200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