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Chk PreTest Fail(31) /0x0A,Flash No Sync! 2246EN开卡失败,闪存不同步 已解决

楼主(2020-01-06):
试过ADJ打钩或者不打勾,都没用提示闪存不同步,这个是哪里需要设置一下啊,换了俩工具都是提示这个,闪存型号选择另外一种也是这个错误 有遇到过的么

Sync
去掉这个勾就可以过了
内存跑圈是能过的

网友A:
东芝的是土狗 你搞什么SYNC同步

楼主:
找到问题了,勾了Sync的问题,感谢热心群友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的是土狗 你搞什么SYNC同步

感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