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这个屏幕还能拯救一下吗?

楼主(2020-01-06):
和一堆平板放一起几个月就这样了
漏液?磁化?
求指教

网友:
背光部分进液,看看电池漏没漏或者回想下有没有不小心弄进去水,这个屏不好修复

网友A:
吹一吹,多用一下,可能会自己恢复。自己有部手机就这样,长短螺丝上错了,发现时,屏幕已经有个黑点,松了螺丝后,当晚黑点就消了但有淡淡的黄色印,现在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网友:
你如果自己会换背光的话,把背光换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一吹,多用一下,可能会自己恢复。自己有部手机就这样,长短螺丝上错了,发现时,屏幕已经有个黑点,松了 ...

谢谢 今天试试

网友:
可能是受潮,里面的偏光片分离开屏幕有间隙了,所以有黑影,放太阳轻轻晒晒!